大疆天空端总是读卡错误

楼主(2020-12-22):
我的大疆天空端每次解锁录像个十几秒钟或者二十来秒眼镜里就显示天空端读卡错误请更换 我也换了可是还是一样的  视频导出来电脑上看过了那个时间就开始卡  我用的是闪迪32g a1 的卡

网友A:
可能是卡的速度不够,换A2的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卡的速度不够,换A2的卡试试

之前吧我就用的这个a1的卡 没问题还录了好多视频呢等我去买张换上试试

网友:
飞控的问题,换别的飞控。

网友:
卡速度的问题,

网友:
我一直用闪迪u3 128g的在大疆5.0系统时,十电有7电存储卡异常,升级6.0后十电有1电内存卡异常,夏天温度高出现几率更大,不是个别情况,很多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首先你的内存卡太慢了,换高速卡排除是卡的问题!

网友:
貌似是最新版本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都半年了

网友B:
通病,是大疆固件的问题,旧版本的可以正常录像,现在新的固件都会出现错误。与卡无关,我的也是,换多快的卡都一样。楼上说是卡速度太慢的估计都是没用过大疆天空端的,用过的人就知道跟卡是没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病,是大疆固件的问题,旧版本的可以正常录像,现在新的固件都会出现错误。与卡无关,我的也是,换多快的 ...

之前没在天空端装卡,今天也出现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在天空端装卡,今天也出现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

没法解决,等大疆固件更新吧,话说自从上次更新了50高码率一直到现在已经很久没出新固件了

网友(2021-02-03):
是不是散热不好?天空端发热很厉害,如果原地接通电源一会儿就烫手停止录像。接通电源后马上就飞,飞起来空气流动散热,两个天空端都还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也是最新的固件。TF卡用的是三星的红卡。

网友:
我出出现这问题都是拔插一下卡就行了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B:
没法解决,等大疆固件更新吧,话说自从上次更新了50高码率一直到现在已经很久没出新固件了

高码率有什么用?开了以后FCC冲突7信道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