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机舱盖的简单改造,方便搭载Runcam2摄像机

楼主(2020-12-22):
        前两天想把Runcam2搭载到冲浪者x8机舱盖上,发现若摄像机正对前方,刚好镜头被机舱盖前部凸起挡住了。还没想好如何改造,就临时把Runcam2镜头冲右边,用魔术贴粘在了机舱盖上。飞行视频见本人前两天的帖子。             今天进行了简单改造:制作了一个简易的Runcam2底座,目的是提升Runcam2架在机舱盖上的高度。
     在制作前,我已经将冲浪者机舱盖上的两片方形小铁片,以及机舱两侧的两个小磁铁,全部换成了更大的四块磁铁,经测试,吸力超强!
1. 观察了一下机舱盖前端的高度和机首,大概估算了一下Runcam2需要架设的高度,保证摄像机不高于机舱盖后部,同时保证画面视野中机头不要占画面太多;
2. 找了一块方形的海绵,长宽与Runcam2基本相当,宽度稍大些。然后对其厚度进行了适量裁剪,满足第一条中的条件;

2. 找了一个光盘盒,就是那种方形硬质透明、两片开合的,根据海绵的尺寸,用电磨带上不锈钢小锯片,对一片光盘盒进行了切割,切出了两片透明的长方形硬塑料片;
3. 把两片长方形透明塑料片叠在一起,在四个角钻了四个小孔
4. 将海绵块夹在两片硬塑料片之间:用泡沫胶把两片塑料片分别粘在海绵块的上下两边,并用线分别穿过塑料片四角对应的上下两个孔,绑好进行加固。然后在两边各粘两条纤维胶带。之所以用线去缝四角而没有用螺栓等硬性措施,目的是保证这个底座的弹性,维持一定的减震作用;

5.用双面胶将这个底座粘在机舱盖上,我用了两条双面胶并排粘,保证粘接的牢固;
6.用一条合适长度的魔术贴,一片粘牢在这个减震底座上面,另一片粘在Runcam摄像机上。完成。

粘上Runcam2,试了试,底座挺牢靠。又想了下,再在底座魔术贴两边补贴了两小片,这样Runcam2还可以横着架。
打开Runcam2,连上手机看,画面中最下边只看到了一点点冲浪者的机头。效果不错!
  周末出去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动手的乐趣。。。

网友A:
相机放上去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放上去的图呢?

没拍呢,今天补上

网友B:
不要放在盖子上,你可以绑在盖子前面的机头上,这个位置拍摄的角度也刚刚好,如果觉得角度太向下了,前面垫点东西。再给你一个方法,放摄像机的地方和runcam上贴上魔术贴,然后用那张美文胶带缠两圈,异常牢固,拆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放在盖子上,你可以绑在盖子前面的机头上,这个位置拍摄的角度也刚刚好,如果觉得角度太向下了,前面垫 ...

谢谢您的经验和建议!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