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机问题探讨

楼主(2020-12-23):
真机升降舵上边有一段小的活动面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偏航控制?反扭控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是不是叫升降舵配平调整片

网友A:
就是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配平

又百度了一圈,就是配平,高级点的还有垂尾配平,副翼配平,自动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百度了一圈,就是配平,高级点的还有垂尾配平,副翼配平,自动配平

就是这个手轮控制的东西

网友:
学名是配平,我们一般叫微调

楼主:
感谢大家答疑。

网友(2021-01-23):
调整片,配平好了的飞机松开杆还是平飞的,相当于舵面的舵面。

网友:
话里有话(舵里有舵)

楼主:
好嘞!谢谢大家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