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23):
请问各位飞亚拓700轴传动的摩友,你们的飞机飞行中振动大么?飞机是新装的飞机,悬停振动很小,一做动作,振动数值就逛飙上去了,陀螺仪一个劲报警。不知道是否正常,或者是哪里的原因,敬请了解的大侠赐教。

网友:
检测舵机和轴承

楼主:
设备都是全新的是不是主轴垫片太紧了

网友:
一般来说新飞机震动不会这么大的哦!
要不尝试加个减震钢片?

网友:
把大桨尾桨拆了,然后空转,用手摸摸看振动如何,再把尾巴桨夹拆掉,把尾管拆掉,看振动如何,从而确定振动是哪里来的。

亚拓电机磁钢容易脱落,脱落后振动会很大,我就直接把陀螺振傻炸鸡了。

还有就是这个飞机的尾管,我买回来就是歪的,没注意,飞起来垂尾都是重影,后来才发现了尾管问题,换了新尾管,振动就小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