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室内圈圈机有啥推荐的遥控吗?(最终魔改了tango2)

楼主(2020-12-24):
新人入坑穿越机陆续玩了一段时间,目前在用betaFPV小白控飞mobula6,想升级一下遥控器。。。
本来首选frsky xlite pro,颜值在线又很小巧,结果发现这货居然不支持自家frsky d8协议,这搞什么飞机啊?陆续又看了大家说的神控x9d,发现新款也都这样。。
此外,如果frsky xlite pro外接xjt lite高频头有飞友评价不好,而且也丑了不少。
这样看来如果想飞室内圈圈机,是不是只能选择tx16s,或者t18 pro了?

0109更新(31楼):独一无二的tango2,内置多协议高频头,黑羊+小机两不耽误

网友A:
小白一直可以飞到你成大神。其实fpv不怎么挑遥控器,遥控这东西最主要还是看个人习惯和喜好还有经济能力。除非你要远航,否则不用上黑羊,那很多小控都可以。要上黑羊就要考虑个能支持的控或者直接摊狗2了,摊狗2现在也出了2.4g高频头,也覆盖到了2.4g和915m2个频段,也可以选择。如果以后还会玩其他航模,那就考虑入个传统大控比较好了。
另外,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如果使用频繁,建议还是直接入一个自己仰慕已久的神。毕竟这东西换得太勤也没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直可以飞到你成大神。其实fpv不怎么挑遥控器,遥控这东西最主要还是看个人习惯和喜好还有经济能力。 ...

多谢指点,请问tango2 2.4g高频头有具体名字吗?某宝没有搜到呢。。

网友B:
tanggo2+irx4 lite,几乎吃所有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请问tango2 2.4g高频头有具体名字吗?某宝没有搜到呢。。

黑羊TBS TRACER NANO TX 2.4G

网友:
先说一下不用什么遥控:
玩具摇杆,手感类似游戏手柄的,即使带电位器误差也很大

我用过的 D7E DX9 主要是冲着DSM2协议来的
甚至我觉得D7E比较小巧,手感比DX9还略好些
DX9胜在一机通吃家里所有飞机,飞贵的飞机可以用质量较好的原厂接收 与D7E相比不容易失控

网友C:
出tango2+原厂四合一高频头^O^

楼主:
刚查到jumper t-lite预售中,opentx+内置四合一+小巧的手柄造型,感觉可以搞这个

网友:
tango2还是可以的,虽然外形像手柄,手感却类似大控,和大控可以无缝切换

网友:
败家之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anggo2+irx4 lite,几乎吃所有接收机

兄弟,请问ix4有没有实测过tango2能不能用?官方说不支持,难得我又被虚假宣传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问ix4有没有实测过tango2能不能用?官方说不支持,难得我又被虚假宣传骗了?

什么是ix4?我说的东西,自己就在用

网友:
literadion2 小巧啊

网友D:
irx4 lite支持,更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到jumper t-lite预售中,opentx+内置四合一+小巧的手柄造型,感觉可以搞这个

这个作为备控是不错,作为主控有点…

网友:
我是TX18S+小黑羊V2

网友:
我用tango2很不错

楼主:
我的literadio2好像有bug,无法切换协议。。。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rx4 lite支持,更新就可以

买了黑羊的一万个后悔T^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tango2+原厂四合一高频头^O^

什么价格?原厂四合一高频头就是指楼上大佬说的“黑羊TBS TRACER NANO TX 2.4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黑羊的一万个后悔T^T

为啥后悔啊?这俩高频头功能一样的吧

网友:
直接富斯PL18      三代中文神控      新手到大神  一个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后悔啊?这俩高频头功能一样的吧

贵而且不好用,频繁失控……

网友:
x9dp小黑羊一代

楼主:
看了各位大佬的意见,已经入手 tango2 + irx4 lite。

不过比较讨厌控后面挂个bay,反而损失了tango2小巧便携的特点,打算把irx4发射芯片拆开直接装到tango2里头去,等待我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nggo2+irx4 lite,几乎吃所有接收机

最终参考您配置搞了这一套,但irx4 lite插上后似乎没有反应。。。
大佬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或者加我Q:21165417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大佬的意见,已经入手 tango2 + irx4 lite。

不过比较讨厌控后面挂个bay,反而损失了tango2小巧 ...

Tango2内部空间不大。。被大电池占了不少。。irx4没反应的话,有没有打开External RF?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ngo2内部空间不大。。被大电池占了不少。。irx4没反应的话,有没有打开External RF?

升级了irx4和tango2固件,折腾半天最后发现自己把排线接反了。。

网友F:
瘫狗2的摇杆手感如何?跟小白控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瘫狗2的摇杆手感如何?跟小白控比

手感差异挺大的,Tango2更大更沉稳一些,和板控类似,小白小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ngo2内部空间不大。。被大电池占了不少。。irx4没反应的话,有没有打开External RF?

折腾半天终于搞定了,把高频头塞到tango2里头,舒服多了

<iframe src="//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aid=203510753&bvid=BV1Rh41117aF&cid=280004727&page=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 </iframe>

网友:
这款搭配

网友G:
可以分享下怎么改的嘛大佬

网友H:
问下楼主新手用小白控练手怎么样?飞室内小机。我现在犹豫是买小白控,还是jumper t-lite。主要不用单独再按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新手用小白控练手怎么样?飞室内小机。我现在犹豫是买小白控,还是jumper t-lite。主要不用单独再 ...

这时候还是更推荐t-lite吧,价格贵不了多点,但功能强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分享下怎么改的嘛大佬

因为控内空间问题,折腾了很久,所以就没能录视频。。。

需要材料:irx4高频头,tango2外置接口,frsky xlite内置天线。
步骤:
1)升级高频头bootloader和固件到1.3.1.69,
2)拆开高频头和外置接口,只保留电路板,把没用的边角和焊脚都剪掉,
3)拆开tango2,取下主板(想更换弹簧的也可以此时拆掉霍尔摇杆一并解决了)
4)高频头接上xlite内置天线,所有pcb接好线,并连接到tango2主板高频头接口,最后打包前临时通电验证一下,
5)安全起见,高频头和外置接口裸露的电路板部分包上绝缘胶布,全部塞到tango2屏幕下方(可以双面胶固定),那里空间高度足够用,
6)把xlite内置天线贴到tango2背壳顶部,重新组装好tango2,完成。

困难点是最后组装时,高频头到tango2主板的排线要求一些耐心,需要仔细折叠,千万不要弄折了。
总之需要一些摸索,如果有大神能够重绘外置接口的pcb,替换现有排线方式,改造难度应该会小一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时候还是更推荐t-lite吧,价格贵不了多点,但功能强大了很多。

等不急了入手小白控练手,玩的好了再换个好的。问了下T-lite供货也不多,正式版固件还没出,买来也是测试版而且不知道头一批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不急了入手小白控练手,玩的好了再换个好的。问了下T-lite供货也不多,正式版固件还没出,买来 ...

👍 没有太关注t-lite动态,我以为已经可以轻松购买了呢。节前得到的消息是元旦后一周就能正常发货了。。。

网友(2021-05-14):
引用 楼主:
因为控内空间问题,折腾了很久,所以就没能录视频。。。

需要材料:irx4高频头,tango2外置接口,frsk ...

楼主能提供一下睿思凯xlite的内置天线购买链接吗?我对楼主的魔改方案非常感兴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