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 模拟器如何设置3D、熄火开关

楼主(2020-12-24):
之前用的凤凰模拟器还能设置3D和熄火开关,还能练习下及时切油门。

现在用了NEXT 发现 只有4个通道有反应,打开关都没反应,而且倒飞的时候NEXT 直接是3D模式了

用的FUTABA 18SZ, 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1790
可以參考下

这个是老版本了!现在都是中文的了!在设置菜单里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老版本了!现在都是中文的了!在设置菜单里应该很好找的

同问、一直不知道怎么设置熄火降落 还有3D切换     默认是3D也就一直这样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问、一直不知道怎么设置熄火降落 还有3D切换     默认是3D也就一直这样飞

看这里找到熄火降落,然后点配置,再拨动你要设置的熄火开关(最好是单一功能开关,不要有联动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找到熄火降落,然后点配置,再拨动你要设置的熄火开关(最好是单一功能开关,不要有联动功能)

这里设置了就OK了对吗,我设置过、好像有点问题 、今天回去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设置了就OK了对吗,我设置过、好像有点问题 、今天回去再试试

对的,不要用控的熄火开关,另外用一个空闲的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不要用控的熄火开关,另外用一个空闲的开关就可以了!

感谢,已经把5通道设置熄火了,但是3D开关好像没有,起飞就是3D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