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0多年没这么认真做P1T-1弹射飞机了

楼主(2020-12-24):
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原来的飞机更换轻木尾翼,打磨翼型,和做各种减小阻力的修改。回想起来,这么认真做一个P1T-1飞机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飞机去年就做好了,是准备用来自己参加教练员比赛的。尽管是比赛用飞机,当时并不太认真做,只是保证不违反规则尺寸要求,也没有考虑其他的问题太多。原飞机见下图

原机的尾翼是用吹塑板制作的,机翼基本上是梯形平面,只是尾翼简单修剪了圆角。机身是3mm桐木片,机翼是2mm轻木,平凸翼型,尾翼1mm吹塑板打磨成0.6mm左右,用手捏压边缘减小迎面阻力,整机重量是5.12克。
因为学校的运动场较小,周围是教学楼和树木,所以一直没有能够全力弹射。一般都控制弹射力量,不让飞机爬升高度超过20米,避免飞上楼顶,留空时间大约在40秒左右。因为飞机的飞行姿态和轨迹良好,留空时间也比较满意,就没有进一步调整。
前两天拿飞机去球场飞,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女生特别感兴趣,不断要求飞给她看,就飞了一节课的时间。这个女生有疾病,不能和同学一起上体育课。平时总是一个人坐在球场边的看台上,精神状态也不好。这天看弹射飞机飞行,满脸笑容,所以,飞机也越弹越高,留空时间也越来越长。下课后,我拿飞机回到办公室仔细观察,觉得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于是就动手对飞机进行了修改减重。首先将机翼表面重新打磨光滑,修正机翼翼型,飞机重量减小到了4.9克。经过试飞,发现飞机的滑翔比原来好了很多,连不懂航模的老师都看出了差别,说飞机下降慢了。因此,继续对飞机做减重处理,同时也把翼尖的翼型从平凸型改为了双凸型,减小翼尖的阻力,这下子,飞机不用很大的力量就轻松飞到了20米,留空时间也增加到了50多秒。昨晚将飞机的尾翼全部更换为轻木,并打磨到0.4mm左右的厚度,水平尾翼刻意打磨成平凸翼型,翼尖也改为了椭圆翼尖,进一步减小飞行阻力。同时也将机翼的翼尖改成了椭圆翼尖,并将翼型的厚度减小。整个改造过程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后飞机的重量减小到4.71克,整机的阻力也进一步减小。
今天早上第一次试飞,轻轻弹射看飞机的飞行姿态和速度,结果力量不大就上了15米高。调整了飞机的盘旋半径后,再加大一点弹射力量,飞机马上就到了20多米,在空中盘旋了两大圈才落地,在旁边观看的体育老师说,这次已经超过了1分钟,他晚按秒表了,时间是57秒。我感觉还能弹得更高,但是有风,太高了飞行时间长,怕飞出学校围墙,没敢再增加弹射力量。后来连着试飞4次,都基本上在50~55秒左右。
飞机是按P1T-1规则制作的,翼展19.8cm,机身长度29.5cm,重心位置在翼根弦的90%,机翼安装角0°,垂直尾翼左舵0.9°,飞行重量4.71克。

网友:
整个跟我家宝宝玩

网友A:
这机性能真棒。平尾似乎没有加装三角木块或活动舵面来防止抬头、筋斗。请问是靠弹射角度和力度来控制爬升姿态吗?

网友:
精度控制真的非常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性能真棒。平尾似乎没有加装三角木块或活动舵面来防止抬头、筋斗。请问是靠弹射角度和力度来控制爬升姿 ...

原来没有加,主要靠弹射方法和盘旋半径大小调节使飞机爬升。今天加了三角小块后,直接弹上去30多米,飞了一分多钟。后来做了一个全桐木的,因为弹得更高,不适合在校园里飞,后来在右侧机翼根部加了一片三角木片,改成了手掷飞机。用力投掷也能飞十七、八米,遇上气流也飞了1分多钟,正常可以飞三、四十秒。

右机翼下面贴了加强片。

尾翼后缘加了三角块的轻木翼弹射机。

网友:
      弹射模型滑翔机和两克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的细心制作、调整飞行, 是几十年来中小学航空模型运动启蒙教学入门课程,又是辅导员老师和老航模教练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近来“自由飞模型技术讨论区”和“青少年科技-航模辅导员区”模友们对这个课题深入研究值得重视。
    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踊跃参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没有加,主要靠弹射方法和盘旋半径大小调节使飞机爬升。今天加了三角小块后,直接弹上去30多米,飞了 ...

谢谢您的分享和细致的介绍。根据您的成功经验,昨晚我也又做了一架轻量化、尺寸合乎规则的小轻木。但重心不太好,机头加了1克左右的配重。等下去试试。希望静气流能突破30秒。再次感谢!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图上昨晚做的轻木弹射机,满足P1T-1规则要求。2mm轻木机翼,3mm轻木机身(贴了一条0.5mm碳片),平尾1.5mm轻木片,垂尾1mm轻木。弹射钩是1.5mm层板切制,镶嵌粘贴在机身上。平凸翼型,翼尖打磨薄。机头加了约1克配重。在公园大草坪弹射,因为没有参照物,高度没法估算,只能说非常高,比之前的都高50%以上。首次达到了33秒(个人目前最好成绩)。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角度只差一点,打得也非常高,但姿态无法改出,直接垂直落地。好在机身加了一条碳片,否则断了几次了。同样力度,发射角度偏一点,就能够顺利改平,进入盘旋滑翔状态。

网友:
自由飞比遥控要难调的多。

网友B(2021-03-26):
近期也在关注P1T-1弹射飞机
翻看了论坛里的贴子,
看的很晕
知识不够系统
基础的东西感觉太缺了。
有没有系统一些的知识发一下,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期也在关注P1T-1弹射飞机
翻看了论坛里的贴子,
看的很晕

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读初中时就只有一张图纸,只能靠自己不断实践积累经验,现在做这种飞机连图纸都不要了,就凭感觉制作,再到运动场调整。

网友C:
请问 机翼上反切断面,粘合前剖面您是怎样处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机翼上反切断面,粘合前剖面您是怎样处理的 ?

放桌子边用砂纸打磨

网友(2021-05-07):
这帖子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怕用词不当)用了双引号”。万里长城是经典,但后来的发展(飞上太空)更是进步的证明,航神们(把油门推上去),去开创我们这时代进步的证明吧

网友D:
请问,楼主的飞机有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飞机有尺寸吗

见主楼末尾

网友E(2021-11-13):
老师您好!请问一下您的发射橡筋是直接挂在飞机腹部挂钩上还是有个挂钩什么的,能发个照片吗?另外,您的发射橡筋是什么规格的,最近江西有这比赛,希望能得到些您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您好!请问一下您的发射橡筋是直接挂在飞机腹部挂钩上还是有个挂钩什么的,能发个照片吗?另外,您的发 ...

我的飞机直接在靠近机头的地方从机身上刻出橡筋挂钩,使用的橡筋股数较少,一般不超过6股国产橡筋,所以橡筋束是直接挂上去的。橡筋为1×2的国产橡筋,橡筋束的长度以个人臂力和臂长能拉到极限为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直接在靠近机头的地方从机身上刻出橡筋挂钩,使用的橡筋股数较少,一般不超过6股国产橡筋,所以 ...

谢谢老师解答!
我也想做一个,还有几个不清楚的地方,想请教您:

    1.做主翼的板材尺寸规格多少?(主翼、尾翼原料板材翼根、翼梢部弦长,单边机翼板材的长度)
    2.打磨主翼翼型的时候是怎么打磨的?是翼根翼翼梢等比例划线打磨还是等距离打磨?等比例的话是什么比例?等距离的话是离前缘多少距离?
     3.主翼上反角度多少?如何做的保证装正?
     4.垂直尾翼左舵0.9°是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解答!
我也想做一个,还有几个不清楚的地方,想请教您:

翼根55mm,翼梢35mm,半边机翼展长105mm,板材原始厚度2mm。距离前缘1/4和1/2弦长画两条线,先打磨成截面为梯形,再将棱角打磨圆滑,两边机翼对应位置的翼型尽量一致,不要出现大的误差。上反角大约15度,对接机翼时用30度的三角块将一边机翼垫起,另一边机翼平放在桌面,对接好的机翼和机身粘接时,两边用等高度的木块垫在机翼两边的对称位置上,对接处放进机身刻有安装V槽处。安装垂直尾翼时,将尾翼和一条平直的木条用美纹纸粘贴在一起,在桌面上画出边长大于30cm的1度左右角度,机身轴线对齐角的一边,然后和垂直尾翼粘在一起的木条和角的另一边对齐,垂直尾翼和机身轴线的夹角就等于所画的角度,将垂直尾翼和机身粘接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翼根55mm,翼梢35mm,半边机翼展长105mm,板材原始厚度2mm。距离前缘1/4和1/2弦长画两条线,先打磨成截面 ...

谢谢老师详细解答!
      请问您文中提到的将主翼翼梢打磨成对称翼型,这是如何打磨的,有什么要注意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吗。垂尾偏转0.9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偏转会有什么不尽人意的地方吗。另外,好像您这飞机平尾没有贴那防止拉翻的x3角对吗,您是怎么防止它发射后拉翻的,是斜着发射还是另有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详细解答!
      请问您文中提到的将主翼翼梢打磨成对称翼型,这是如何打磨的 ...

我的飞机机翼是从平凸翼型过渡到对称翼型的,首先要分出平凸翼型和对称翼型的两段长度,中间间隔一定的长度,然后分别打磨好平凸翼型和对称翼型两部分,最后在处理中间的过渡段。垂尾偏转是让飞机做左盘旋,这是根据个人经验设置的。如果不做这个预先设置,也可以通过扳垂直尾翼的后缘得到左盘旋,但容易受到其影响而改变盘旋半径。弹射采用盘旋滚转爬升,防止飞机拉翻。

网友E:
哦哦,明白了。如果这飞机主翼上反角做小一点可以吗?比如5度或者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明白了。如果这飞机主翼上反角做小一点可以吗?比如5度或者3度

上反角太小会横向安定不够,抗干扰性能差,对起飞技术要求过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反角太小会横向安定不够,抗干扰性能差,对起飞技术要求过高。

哦哦,这样啊,我看大家做的普遍机身长度比翼展要大不少,这是为啥呢,一般飞机不是机身长度短于翼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这样啊,我看大家做的普遍机身长度比翼展要大不少,这是为啥呢,一般飞机不是机身长度短于翼展吗

机身长度大的飞机尾力臂也较大,俯仰安定性和方向安定性都比较好,抗干扰的能力较强,但机动灵活性相对差一些。自由飞需要的是抗干扰性能,所以尾力臂比较长,整个机身也就要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长度大的飞机尾力臂也较大,俯仰安定性和方向安定性都比较好,抗干扰的能力较强,但机动灵活性相对差 ...

原来如此

网友:
祝贺祝贺,点击量突破1000。

网友E:
老师,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就是这个挂钩的位置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是离重心近点好还是离重心远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就是这个挂钩的位置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是离重心近点好还是离重心远点好

靠近机头,远离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机头,远离重心

哦哦,明白了。您做垂尾和平尾的板材尺寸是多少呢

网友E:
我加您微信吧,回头我做完了发飞行的视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加您微信吧,回头我做完了发飞行的视频给您

加好友私聊

网友(2022-02-22):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机翼是从平凸翼型过渡到对称翼型的,首先要分出平凸翼型和对称翼型的两段长度,中间间隔一定的长 ...

希望模型盘旋,垂尾的偏转角可以这样做:机身制作的时候,在重心后面部分要仔细打磨,打磨成向后逐渐变薄,机身最后边两侧,与机身纵轴形成一定的角度,把垂尾直接粘接在机身最后面,垂尾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偏转角。这样做垂尾的木纹垂直,与机身木纹成直角粘接,还适当的提高了垂尾的强度。

网友F(2023-01-24):
请问老师,双凸翼和平凸翼各是多长,过度区是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老师,双凸翼和平凸翼各是多长,过度区是多宽?

平凸翼型长度等于翼展1/2,对称翼型长度等于1/4翼展,中间过渡段长度等于1/4翼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平凸翼型长度等于翼展1/2,对称翼型长度等于1/4翼展,中间过渡段长度等于1/4翼展。

哈哈哈哈哈,谢谢老师,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在翼尖椭圆位置是过度和对称区。平凸翼好加工,对称翼也好加工,中间过度段不好加工,老师你是怎么加工打磨的?而且还打磨那么精准,有什么方法吗?我自己做时过渡区位置的前缘和后缘都比较厚,过渡区做的不好。还有就是尾翼的三角块是等边直角三角形还是其他度数,三角块的长度和贴的位置是怎么安排的?请老师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哈哈,谢谢老师,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在翼尖椭圆位置是过度和对称区。平凸翼好加工,对称翼也好加 ...

在打磨过渡段的时候,先将平凸翼型和对称翼型和过渡段相接的地方分别进行等分,顺着展长方向打磨,不断用直尺检测两个翼型的对应等分点的连线是否平直。椭圆翼尖是最后在对称翼型段加工出来的,也是对称翼型,厚度根据不同位置的弦长相应减小,最外端过渡为半圆截面。三角木块要对称安装,用直角等边三角形比较容易做,也可以用其他直角三角形。三角木块的直角边和水平尾翼后缘对齐,长度根据试飞情况实际调整,调整时也要注意对称性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样用直尺检查,学到一招,谢谢老师,老师你很有经验,幸运有你耐心细致的解答,我制作一个,回头向你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长度大的飞机尾力臂也较大,俯仰安定性和方向安定性都比较好,抗干扰的能力较强,但机动灵活性相对差 ...

还有一点,机身长度较长的,飞行半径也会大,就是盘旋半径大,模型下沉速度小,留空时间长。关键在放飞场地,场地足够大时,机身长的留空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