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cm手抛改1306双发

楼主(2020-12-24):
一直想做一个无刷双发,终于下定决心了~
电机座,手撸的也还不错~,哈哈

机尾

方向舵本来打算用钓鱼线控制的,嫌麻烦没弄

部分线藏在机身内,两个7A小电调在接收机下面,飞行的时候加2S 350mah电池

整体图

双发很稳,很好飞,可快可慢,滑翔性能也不错!一个人没拍视频.
只是双发还是要两个通道混控,不然可能拉力不平衡~

想继续改,用差速转弯,方向舵 舵机改控制副翼~

补一下视频:

网友A:
不错  请问用的什么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请问用的什么电机呢

以前买的朗宇1306,3100kv的

网友:
舵角装反了吧

网友B:
电池用多大的?电调要装2个吗?

网友C:
你这个双无刷动力很富余了,我改了个68的双10空心杯,推重比0.6,非常好飞,还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双无刷动力很富余了,我改了个68的双10空心杯,推重比0.6,非常好飞,还很省电

动力是比较富余,但是电机在低油区效率还可以,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话说,你10空心杯用的2S???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是比较富余,但是电机在低油区效率还可以,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话说,你10空心杯用的2S???

2s550

楼主:
可以的,那样发烫会比较严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那样发烫会比较严重吧??

用2s的空心杯电机。但是还是有些会热,不如用1106电机来劲。

网友D:
楼主,你双发用350的电池是认真的吗?我86手抛机1306电机,双发用2s800的也就才可以飞10分钟。当然这里面,油门大小,飞行时间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一般用3s800的,电池飞,那才来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双发用350的电池是认真的吗?我86手抛机1306电机,双发用2s800的也就才可以飞10分钟。当然这里面, ...

是的,8块钱的那种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8块钱的那种电池

基本也就5分钟左右就要换电池,好在电池便宜买了很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那样发烫会比较严重吧??

会发热,但是没达到烫手的程度

网友E:
68cm翼展,双发,用 2s 350电池,可够轻的,续航不会吃力吗? 一般这种尾部压俩舵机的改法,头部压2s 800的电池,俯仰安定性才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68cm翼展,双发,用 2s 350电池,可够轻的,续航不会吃力吗? 一般这种尾部压俩舵机的改法,头部压2s 800的 ...

续航5分钟,好在电池便宜买了很多

楼主(2021-02-01):
引用 网友B:
电池用多大的?电调要装2个吗?

嗯,2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双无刷动力很富余了,我改了个68的双10空心杯,推重比0.6,非常好飞,还很省电

你的空心杯是1020吧?是3.7v还是7.4v的?哪种桨?
原配的桨很薄,拉力很差。我是49的双发,飞起来很吃力。
现在找到了一种新桨(820配的那种,比较硬,要扩孔)。

网友F:
问下,这个侧飞,靠的是尾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这个侧飞,靠的是尾翼吗?

嗯,视频还是没加副翼的时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视频还是没加副翼的时候

垂尾转向,为什么能产生机身倾斜的效果?跟副翼转向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垂尾转向,为什么能产生机身倾斜的效果?跟副翼转向一样啊

有说法说是因为垂尾舵效会给飞机一个类似平尾差动时的滚转力矩。我飞过的常规布局飞机垂尾转弯时都会有轻微滚转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说法说是因为垂尾舵效会给飞机一个类似平尾差动时的滚转力矩。我飞过的常规布局飞机垂尾转弯时都会有轻 ...

我想了下,大概是这样。
垂尾转向,两边机翼的线速度有差,这样升力就有差,快的一边转得快。
这种对于机翼升力的机型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了下,大概是这样。
垂尾转向,两边机翼的线速度有差,这样升力就有差,快的一边转得快。
这种对于 ...

可以的

网友G:
改的不错,轻巧好飞好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双无刷动力很富余了,我改了个68的双10空心杯,推重比0.6,非常好飞,还很省电

我准备用4个1020空心杯,2s电池 改84cm 的手炮飞机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的空心杯是1020吧?是3.7v还是7.4v的?哪种桨?
原配的桨很薄,拉力很差。我是49的双发,飞起来很吃力 ...

我也买的是 1020  搭配75mm桨,就是薄的很,准备改4发拉 84cm 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空心杯是1020吧?是3.7v还是7.4v的?哪种桨?
原配的桨很薄,拉力很差。我是49的双发,飞起来很吃力 ...

2s电,用桨叶宽一些的桨拉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的不错,轻巧好飞好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的是 1020  搭配75mm桨,就是薄的很,准备改4发拉 84cm 手抛,

原装的桨太垃圾,大概拉力只有60%左右。我换了一种桨,拉力比原来的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