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大风中飞行,副翼有动作但是飞机没反应,方向舵却可以?

楼主(2020-12-24):
大风的时候,经常打副翼转弯,看到副翼有动作了,但是飞机没有反应,飞机是有速度的,但是这个时候,打方向舵却有反应的。
回来后上模拟器试了一下大风、阵风的顺飞、逆飞、侧飞,都没有这个情况发生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在地面能看见副翼动?

网友B:
机翼材质太软,被机身扭矩反折回去了。

网友:
方向舵在螺旋桨的尾流中 所以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翼材质太软,被机身扭矩反折回去了。

这个极有可能

网友:
模拟器不能和真实环境相提并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地面能看见副翼动?

特技机低高度没问题,普通机型基本看不到

网友:
大风中副翼变成阻力板,阻力大于扭矩,所以副翼不起作用。

网友:
副翼偏转角大于25度后便成了阻力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地面能看见副翼动?

低空通场就可以看到啦

楼主:
今天才发现不是大风的影响,或许是上次炸机后机身机翼强度不够引起,但是目视看上去又看不出问题。这机已经弃用,只是我还没搞懂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