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扫齿

楼主(2020-12-25):
斜齿,扫了一两个还能飞,3d也行,越扫越多,声音不对了,回家了,是不是因为这些都是库存十几年的塑料了,所以都很不耐用了

网友A:
标舵500哦,有副翼,用KB!
塑料大齿放太久了,估计有老化了!

网友:
500大齿几元一个便宜,扫了不心疼。记得以后出外场要带配件。

网友:
十几年了?

网友:
我的500大齿盘还是原厂的12年买的500pro,大概一共100多起落,还正常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舵500哦,有副翼,用KB!
塑料大齿放太久了,估计有老化了!

是的,舵机是车上拆的,三个舵机不同型号,哈哈,有复翼装k8,很稳,我只会悬停和前后左右翻翻,其他就不会了,这个配置对我来说足够了。

网友B:
电机齿和大齿之间的间隙不对也容易扫

网友:
500pro 永远炸不坏的机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舵机是车上拆的,三个舵机不同型号,哈哈,有复翼装k8,很稳,我只会悬停和前后左右翻翻,其他就不 ...

请教一下,有副翼如何装K8呢?是不是和无副翼一样的装法呢?

网友:
只使用K8的尾巴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有副翼如何装K8呢?是不是和无副翼一样的装法呢?

只使用K8的尾巴通道

网友E:
500的机子用3S的电池???我咋怎么看都是450的机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的机子用3S的电池???我咋怎么看都是450的机子呢。

谁说是3s了,是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使用K8的尾巴通道

也可以和无副翼一样装,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齿和大齿之间的间隙不对也容易扫

是不是太松容易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有副翼如何装K8呢?是不是和无副翼一样的装法呢?

一样装,也可以只用为舵机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太松容易扫

一般都是要有1~2张a4纸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