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汇纳550可以操作如此流畅

楼主(2020-12-26):
我买了个汇纳,觉得很难操作,但看下面视频,别人操作很流畅,至少同时控制3个电机。 这是熟能生巧?
https://haokan.baidu.com/v?vid=9 ... jhauthor&type=video

网友A:
人家是深度改装,不仅动力改了液压油缸,控和接收肯定也换了。原厂的是开关通道,而且有开关触点矩阵盲区,不能同时识别几个按钮被按下。改成比例通道后,用飞机控就可以左右手4个通道同时工作。至于挖沙甩方动作,那是要练习的。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深度改装,不仅动力改了液压油缸,控和接收肯定也换了。原厂的是开关通道,而且有开关触点矩阵盲区, ...

表面看着不像有改过动力,遥控也是原版的呢

网友(2021-08-01):
遥控器是改装过的,用的摇杆的,不然不可能这么丝滑

网友B:
1. 视频是加速过的;
2. 操控手本身技术也不错,视频后面有漏出原版遥控器,不停的点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视频是加速过的;
2. 操控手本身技术也不错,视频后面有漏出原版遥控器,不停的点按;

  没错, 我买了来玩,  发现视频至少加速3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我买了来玩,  发现视频至少加速3倍

喜欢玩挖机就买个580吧,可玩性不是塑料机可比

网友(2022-09-06):
模界里处处有高人,在坛里看一小时,能学不少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