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磁吸盘坏了,真倒霉!

楼主(2020-12-26):
把半年前买的新磁吸盘拿出来,发现卡死了,不能用,郁闷。。。
今天准备修理一下,怎么那么难拆,真是倒霉透顶!
忙了一天,累啊。。。

网友A:
厉害,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通过磁铁错位,而产生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通过磁铁错位,而产生磁力

对,通过变换SN极实现吸住或断开。纵列同极性—吸住铁;纵列异极性—不吸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通过变换SN极实现吸住或断开。纵列同极性—吸住铁;纵列异极性—不吸铁。

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修这个看上去真麻烦,一块块的那么多都要弄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回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回见识了

新买的磁吸盘表面误差10几丝,编程将表面铣两刀。

网友C:
你缺定是台不平还是你机器不平?出厂一般都很好,不会差十几丝那么多,一般也就几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缺定是台不平还是你机器不平?出厂一般都很好,不会差十几丝那么多,一般也就几丝

想请教你:这个磁吸盘大概能用几年?

网友:
20年以上

楼主:
把铣床换个地方,做个压铁和挡削木盒。

网友D:
吸盘用在在铣床上,工件不移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盘用在在铣床上,工件不移位吗?

低矮扁平的工件还是可以用的,需要估计切削力小于磁吸力。

网友:
那这个加工时会把铣刀吸住吗?

网友:
吸盘用在铣床上不太合适!!!!!!!!!!!!!!!

网友(2021-06-15):
引用 楼主:
新买的磁吸盘表面误差10几丝,编程将表面铣两刀。

请教下这个磁盘是怎么拆开的?我又有个磁盘需要修理,暂时还没有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