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与M2 的特别设置分享 长航时3D

楼主(2020-12-26):
TG520 与 M2 的特别设置体验分享  纯技术M2的在三楼

上次发帖招来疯狗,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被版主加精后又招来柠檬精
说我的帖子不技术

那么这一次 ,我们就好好谈谈技术

我的配置目标: 精准、停止柔和、飞行时间长(为了练习)
不看飞行目标谈配置都是耍流氓

先说520,Kbar的设置就不多说了,都是基本功,一定要买个蓝牙,飞一下降落用手机设置,2-4个起落飞机就很舒服了。

感谢调机过程中给予帮助的:秋神、小草、韩哥、大叔。。。。很多人就不点名了 大神们需要低调

风格40,敏捷度120,尾巴的补偿是60。 其他需要问的问题欢迎留言,肯定会有高手来解答,我肯定不会,别指望我了。。。

敏捷度可以搞到140,翻滚比较快,直接输入即可,别管滑块。另外尾巴停止感度降低到10,飞机比较柔和。

这些都是基本的,下来说配置思路:

扭矩式飞法,总体思路是降低转速(一定要改齿比!一定要改齿比!),用更大的螺距来飞(最好大一丢丢的桨或者升阻比大的, 当然TG520没有合适的,升级550不算)。

降低转速这东西真的是好处多多,省电,而且降低对飞机的机械负担,震动减少。。。

当然是负面是飞机稳定性略低,喷度下降。这需要高升阻比的大桨来配合,而且要低速响应快。目前市面上唯一的就是vtx,低速的反应也很好,而且升力够大。

关于这方面的想法 请看二楼国外模友的一些体验。

原厂KST套装,4020 1320kv 电机

重点:13T马达齿(套装为14),尾19T(套装为20)。一个是降低转速,另外一个是补偿尾巴。

通过降低油门无法达到一样的效果!重复说!必须改齿比。

重点二:电池 格式22.2 4000mah 35c
为什么是重点呢?因为轻啊  机重必难飞 尤其小的。  etc别拿logo 600se抬杠!
我整个TG520 起飞重量 2780g,这对低速手感至关重要。

重点三:集体螺距13度,模式之间螺距一样,转速不同而已。飞行全程戴套2780g。

重点四:横轴胶圈 75度。

说说结果吧:
normal  60%  理论1920rpm
    1、可以航线 刷锅  大筋斗
    2、可以简单翻转,但是速率明显下降很多
    3、不能连续钟摆,不掉转,只是响应慢,只能一下一下这样。

特技1    70%  理论2240rpm 性价比极高的转速!
    1、可以航线 刷锅  大筋斗
    2、翻转速率正常
    3、可以连续钟摆,不掉转,只是不喷

特技2    82%  理论2620rpm
啥也不说了,随便操吧。注意点集体螺距,不要总打满,虽然锁的住,但是电流大。
会的动作不多,高速连续钟摆完全不掉转!
只是没有2800rpm来的喷,移动速度那么快而已,但是非常沉稳,机器容易控制,也没那么硬了,舒服了很多。

电流数据如下:

数据来自好盈读卡器,平均电流用截止电压和时间估算,温度和峰值是电调内部的。

normal  模式  运动+简单翻  9分半!
最低电压3.5v,电调内部46℃,峰值 90a   单片电压3.73,估算平均电流30A

运动1  模式  运动+3D  6分半!
最低电压3.46v,电调内部49℃,峰值 145a   单片电压3.74,估算平均电流42A

运动2 模式  运动+3D  4分整!
最低电压3.23v,电调内部49℃,峰值 190a   单片电压3.7,估算平均电流75A

知道为什么电调定速最高只让到85%了把?4.2V * 80% = 3.36V ; 4.2V * 85% = 3.57V; 这样电池在有压降的情形下还能维持转速!

说说TG520的感受:

说我是托的请扣1,说的人多了,没准真能混个推广,回头问TG要钱去。

    1. 装机非常顺利,没什么问题,做工很好,只是飞机不会像TW品牌这样把表面阳极化做得非常好,显得整机非常高级,但是就精度来说是非常好的。
    2.整个飞机飞行手感非常沉稳,虽然没有泰式那样非常轻盈的手感,但是飞行本身非常扎实稳定,但又不是那种非常沉重的感觉。
      我相信这和我的配置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电池这一块,很多人用5000毫安时的电池去飞这个虽然飞行时间比较长,但是对于这种级别的飞机来说,100克的质量会引起手感上区别。

    这个级别的飞机2600到2800,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飞行重量,我指的是520毫米以下的大奖。我现在的飞行重量接近2800克,在做一些上空航线的动作时非常舒服,
因为飞机拥有充足的惯性,但又没有特别重,而影响我的3D动作。

    3.我见过很多本地模友的飞行,飞行手感非常硬朗,我觉得是有一些过度的,这样的飞机飞出来有一种傻硬傻硬的感觉,而且细碎的动作非常多。
举个相反的例子吧,就是因为logo的飞行非常软,机身也很软,整个旋翼头的胶圈也软,所以整个飞行体验虽然有一定的迟滞,但是整体飞行动作非常流畅,高级。

    4.我感觉我的飞机使用了75度的横轴胶圈后,加上转速的降低,已经大大消除了这种僵硬的手感,总体来说整体感很强的同时又不生硬,非常殊舒服。

其实本来想买泰式X5的,配件原因,放弃了。另外配置和飞机都是去非常访问了至少5位模友后才决定的,我们这个场地各种风格、转速,大槳长度都有

关于扫齿,我也是看了本地一位非常暴躁的飞手,2min基本就下来的那种,确信了问题不大。

于是TG就成了我的第二首选!

楼主:
这一层楼写老外飞手的感受

very good question and not one that all guys think of. i have found that more pitch and less headspeed is always more efficient. pilots like nick maxwell have shown that it doesnt take tons of headspeed to have a quick heli. watch some of his videos, he usually runs 1950 on 700 size helis and he is an amazing pilo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to lower headspead. generally, the lower the headspeed, the harder it is to tune out bad tendencies in your fbl unit, but when you get it dialed in, it can fly just as well.

as for the proportions of pitch and headspeed, im not sure if it is linear, like 10% more pitch and 10% less headspeed for the same thrust. but i do know that you can get the same thrust with lower headspeed and higher pitch using much less amperage. i have found a sweet spot with my 7hv running at 2000 rpm with 14.5 degrees of pitch and its fast! i occasionally run upwards of 2300 headspeed on it, but you really get "more moneys worth" (flight time/power ratio) with less headspeed and lots of pitch

Dropping just a little rpms drastically reduces the current (both average and peaks), while increasing pitch increases both, but not a huge amount

On my current favorite machine,.. which is an 800, flying on 12S, I have three flight modes setup, 1100,1400,1600. I know 1600 doesn't sound like a lot but gpms telemetry has shown 106mph downwind (probably 90~95 in reality due to wind), and that's certainly not slow or underpowered. In 1100 it will do very smooth 3D for a long time.I have telemetry and logging on it, so I do know the real numbers, so to speak <G>. In 1100 mode with 16 degrees pitch the peaks are right at 30 amps, hover upright and inverted in the 9 to 10 amp range, very smooth 3D for 20 minutes. In the 1600 mode(only 12 degrees of pitch)there's a lot more "pop" of course with the tip speeds equivalent to a 700 at what most consider "normal rpms" Current peaks in the high 90's (just over triple the 1100 mode), average current in the mid 30's, flight times to 4000mah telemetry alarm are 6 to 8 minutes.

总结了一下这段话:
1、大螺距低转速,平均电流和峰值电流都会下降
2、要达到一样的推力,两者不是线性关系
3、Nick 经常1950飞700,飞机也很快
4、2000rpm飞700 14.5的螺距  很舒服
5、自己logo 800的配置,这个不翻译了
插入几个我认为是复合这个飞行风格的视频,首先是飞logo 700的, VTX717,转速只有2000,但是看视频很爆! 扭矩很充沛,但是飞机飞行速度不是很快

当然这几个视频都是竞技类的,省电的作用已经不大了,但是这个配置思路也可以试试看,至少不用一直2200飞700这样

还有这个西塔飞手飞X7的,我对比了下前期的飞行,主要是大槳换了VTX,转速可以听出来肯定不是2200那种,不是特别高,但是很有力量,有些动作能看出来不是特别快

楼主:
气死我了  重新写一段   刚才的编辑没了 后来发现是二楼的回复还要被审核才能通过 所以重复了  结合着看吧
先聊感受

M2这个飞机,我先说几个观点,主要是对新手说的

能不能拿M2飞自旋翻? 自旋转钟摆?  答案是绝对可以,而且应该是这个级别的小鸡里最好飞的之一
但是可以拿M2练习这些吗?  答案是不建议!  因为效率低! 没必要
举个例子,奔驰 C可以漂移吗?当然可以,但是没人拿它练! 它也飘不好!

M2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心理负担!毕竟机器小,不怕炸鸡,又好修。

当然,这是同级别最好飞的小鸡,动作还是很精准的,自旋能力强

但是每一个它能做的动作,550级别的大鸡都比它好做好几倍。飞M2很累,一直在修舵修舵。。。 而且受风影响很大、

虽然今天只是我第二次飞TG520,而且我没有任何真鸡的练习基础,就完成了一个不太正规的自旋翻, 大鸡真的稳!

每台机器都有自己的定位,现在M2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下几个用途:

1)正式飞行前的热身,主要是倒飞悬停和倒飞的所有航线
2)刷锅,尤其是没有练过的方向
3)备用机/飞完以后的放松,瞎翻胡整,反正很好修

谈配置!!!!
V2的M2重要的一点就是开放了飞控调整,毕竟原厂参数很难对所有人的胃口,主要是反应太慢了

M2的调整方向也很简单,就是尽量接近大鸡, 一个是为了飞起来稳定,另外就是怕坏了手感。

但是这不代表要一位的慢,小鸡就是小鸡,不可能变成大鸡的手感吗,滞空感永远缺失!!!!

所以!直接顺水推舟,加速它的滚转速率。 小鸡必须一下翻过去,翻不过去就会掉高度!  这和大机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机手感怎么来? 当然是降低敏捷度咯。 这个敏捷度就是相当于接收到指令,到指令开始启动到完成的一个时间差。我可能解释的不专业,就是它不会影响最后的舵量大小,但会改完完成它的速率,。  这和exp功能还不太一样。

所以最后的配置来了:

转速用原厂控中档,好控制,不乱喷,D/R用最大

尾巴:自旋太慢,中立点附近摇杆手感差,太紧
速度+1 (6)  感度不变

副翼:小鸡滚转本来就很顺很快,重心集中,不用太多
速度+1(6) 敏捷度-1(4) 感度不变

升降:需要加强,让它一下就翻过去
速度+3(8) 敏捷度-1(4) 感度不变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我的这个配置,现在飞机的中立点附近稳定,动作反映会稍微延迟一点,但是来了就一下翻过去,我很喜欢这个感觉

另外,M2对于震动非常敏感! 怎么办呢?大槳贴胶带!
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方法,用手拿着飞机举过头顶,一定要0螺距来感受震动。  然后就一条条贴把,最后配好的拿在手里非常舒服。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A:
跟LZ同款的路过一下

精准、停止柔和、飞行时间长(为了练习)...降低转速...齿比齿比齿比...大桨配合...9分多钟...2400转...TG...

网友B:
外行问个问题,你们飞机之间,飞机与控之间的颜色是怎们搞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LZ同款的路过一下

精准、停止柔和、飞行时间长(为了练习)...降低转速...齿比齿比齿比...大桨 ...

高手 哈哈哈   我主要是想多飞一会  不然3分钟下来太快了   而且转速高  各种小问题都有可能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问个问题,你们飞机之间,飞机与控之间的颜色是怎们搞同步的?

我不是故意配的   我是因为这两个颜色上天清楚

网友C:
技术贴 楼主很用心 数据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贴 楼主很用心 数据很有参考价值

谢谢支持

网友D:
技术贴 感谢分享

tg520 这个头罩和 m2 竟然那么般配。

一大波黑子正在赶来的路上  接收洗礼吧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技术贴 感谢分享

tg520 这个头罩和 m2 竟然那么般配。

同感,准备入手tg520~

网友F:
这一次又要精华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次又要精华帖了

分享第一  要啥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贴 感谢分享

tg520 这个头罩和 m2 竟然那么般配。

好像消停了一位  俩号都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准备入手tg520~

这个价位上没毛病  虽然不完美  但是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14年用手拿450,贴胶带的方法,把我自己的450pro 悬停时的震动调到了80-100左右,举过头顶推油门时,心里 ...

450还行 哈哈 问题不大  还算安全

大鸡也就搞了下尾巴    下降的不多20-30

大桨有空了再搞

我现在配重反应最灵敏的是M2,可能天生转速高

小草老师,问个问题,我现在kbar,正飞加螺距尾巴正常,到飞大螺距尾巴会抖,需要调什么参数?降低感度可能不现实,会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倒飞大螺距,是指倒飞加大螺距顶上去么?如果是这个,我这两天试试。

对的   倒飞满副螺距向上飞

不知道是不是kbar设置   还是 啥其他原因

我们有个模友kbar飞小鸡也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玩这么多年自旋翻都整不利索,还过来比比划划的说什么啊?
把别人也拉坑里?
跟你一个德行?

没您扫齿利索啊  据说sab您丫都给扫了

牛逼啊

向您这样的大师赶紧发一段飞行视频让大家学习学习    我也帮您宣传一波

全论坛最暴力的手 飞啥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想回帖了,不想趟这浑水。你们爱怎样怎样。
      不过别的不说,贴别人照片出来还做手脚,你也不 ...

他不犯我  我惹这么个人干啥!

莫名其妙我每个帖子都喷一遍

我多少年不用论坛了,我上哪儿当tuo去

咱们这交流都是正常的,你要觉得冒犯了,我这给你道个歉

但是对他!就是这样!他啥时候把他那些恶心回复删了,我也删图

网友J:
纯技术,对于我等菜菜只能说卧槽,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纯技术,对于我等菜菜只能说卧槽,好帖

大佬你不要低调

网友K:
看楼主喜欢低转速,我就提一下 XL520.  配富力 6S 3300 起飞重量 2500g。 normal: 1550, idle1: 1900,idle2: 2100 没有idle3
随便低转速翻翻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喜欢低转速,我就提一下 XL520.  配富力 6S 3300 起飞重量 2500g。 normal: 1550, idle1: 1900,idl ...

超级轻啊  你这部才真的适合低转速玩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喜欢低转速,我就提一下 XL520.  配富力 6S 3300 起飞重量 2500g。 normal: 1550, idle1: 1900,idl ...

想到一个问题,这么低转速下,是如何解决锁尾的?

大尾桨还是降尾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个,我没遇到过,因为我经常倒着顶上去做熄火降落,尾巴没有出现你说的现象。

好的  我再找找看原因 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这么低转速下,是如何解决锁尾的?

大尾桨还是降尾齿

XL 520 参考的 logo 480, 这点看一下就知道,飞起来手感和logo也很像,兼有logo的顺滑又感觉比logo硬一点,可谓恰到好处。 原装尾齿比 4.6 比你改过之后还高。 配 85 或 86 mm 的尾桨 和 500 - 510 的大桨 12 度螺距没问题。(13度还没试过)
我配的 CGY 760 陀螺,加了 25% 的螺距到尾巴的前馈,就一根棍了。
飞机刚飞还在调整中,目前手感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XL 520 参考的 logo 480, 这点看一下就知道,飞起来手感和logo也很像,兼有logo的顺滑又感觉比logo硬一 ...

对  它是logo480为蓝本的  所以很轻

本来也考虑过,但是被外观给吸引走了,本地都是TG。  统一机型装机啥的都有地方去问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  它是logo480为蓝本的  所以很轻

本来也考虑过,但是被外观给吸引走了,本地都是TG。  统一机型装 ...

我当时也是在 TG 和 XL 之间纠结。我更喜欢 TG 的 电机轴支撑,主轴同心座,以及旋翼头。
但是最终选择 XL 的原因是 4.6 的尾齿比 和 更轻 (约 300g) 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当时也是在 TG 和 XL 之间纠结。我更喜欢 TG 的 电机轴支撑,主轴同心座,以及旋翼头。
但是最终选择  ...

轻300g 可以塞5000的电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不想回帖了,不想趟这浑水。你们爱怎样怎样。
      不过别的不说,贴别人照片出来还做手脚,你也不 ...

说得好像你很多论文一样。你究竟有多少论文?
飞飞机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才1篇精华,不菜吗?除了喷人还会啥?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说得好像你很多论文一样。你究竟有多少论文?
飞飞机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才1篇精华,不菜吗?除了喷人还 ...

LOL玩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是白银。不菜吗?没上黄金的没资格讨论

网友L:
引用 网友I:
LOL玩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是白银。不菜吗?没上黄金的没资格讨论

女权狗吗?讲飞机你讲lol?死处男,偷换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女权狗吗?讲飞机你讲lol?死处男,偷换概念?

啊我输啦我输啦

网友L:
LOL这种垃圾游戏,再玩也是腾讯玩你。懂不懂?这都不明白,发你个jb论文,这个IQ,别污染纯净的学术圈

网友I:
引用 网友L:
LOL这种垃圾游戏,再玩也是腾讯玩你。懂不懂?这都不明白,发你个jb论文,这个IQ,别污染纯净的学术圈{:1 ...

下载手游开黑不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载手游开黑不带你

下载了再说,带我上王者,给你发红包

网友M:
说的太绝对感觉不好。LZ可试一试205桨的M2,从小鸡过来感受m2不是需要频繁修正的,因为我上手就换了205桨所以现在对原厂175桨的性能没有概念,据老魔所述是有450以上的滞空性,本地几乎人手一/二台均换装205桨。
动力问题,M2主电机动力过剩,元175桨开85%动力已经很爆的那种,205桨用75%(原厂遥控开第一档65%等电调补转)应该满足挺多动作要求。
(其他想到再补充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的太绝对感觉不好。LZ可试一试205桨的M2,从小鸡过来感受m2不是需要频繁修正的,因为我上手就换了205桨所 ...

我看到帅呆也是205  视频也不错   我是担心飞机会不会太热了   毕竟槳有点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帅呆也是205  视频也不错   我是担心飞机会不会太热了   毕竟槳有点大

不会热,一点都不用担心,175和205都飞过,市面上205桨比较稀缺只有亚拓B品,那个浮力指哪打哪,原厂175由于陀螺仪强行给加了exp中间螺距停顿那里有一些滞后不跟手,我在遥控上面强行减少exp能达到很棒的飞行手感,这种感觉特别体现在飓风和刷锅类动作,m2还有一个特别明显之处是戴头罩跟不戴头罩飞行感觉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会热,一点都不用担心,175和205都飞过,市面上205桨比较稀缺只有亚拓B品,那个浮力指哪打哪,原厂175 ...

非常感谢分享 我回头也试试看   目前就是觉得飞机稍微不太抗风    螺距方向不稳 不过作为小鸡非常满意了

网友:
问问楼主,M2与它的T6是如何对频的?说明书可没说。控上的红灯闪是不是提示要充电了?

网友(2021-01-30):
这帖子……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