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真机倒飞,连炸4鸡

楼主(2020-12-26):
7月入坑,俩小孩奶爸,空闲时间有限,正飞航线还行,基本不会炸,

凤凰练了一周倒飞,自觉神功大成,今天去公园溜娃顺便上真机试飞,半个小时炸了4 鸡(2台亚拓300X,1台伟力K110,1台M2)

K110最耐炸,炸了5次,断一尾管,其它,M2断尾管,1台300X报销大桨,起落架,横轴,2号300X轻伤,断十字盘连杆

一夜回到解放前,感觉凤凰模拟器是在放慢镜头,真机一翻过来好像快动作,根本反应不过来,

哎。。。。继续苦练模拟器吧

网友A:
凤凰模拟器可以调速度的。我在模拟器调到106才感觉比较接近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可以调速度的。我在模拟器调到106才感觉比较接近真机

是?我回头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B:
凤凰属实不太行,换NEXT

网友C:
只是练倒飞,不用找模拟器的问题。方法要正确才有效果。要能够自如控制倒飞时前后左右移动才能算过关。

网友D:
我都模拟器倒飞3个月了还不敢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练倒飞,不用找模拟器的问题。方法要正确才有效果。要能够自如控制倒飞时前后左右移动才能算过关。

看来我是不过关了,自如的前后左右还不行,但模拟器的4个方向倒飞悬停没问是

谢谢,继续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模拟器倒飞3个月了还不敢上真机

总要迈出第一步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属实不太行,换NEXT

凤凰是买第一台470的时候,商家送的,用至今,next没用过,我查查

网友E:
真机首次上倒飞,只有110这台机子就够了,情愿搞两台110来练习,也不要先用其他飞机

网友F:
模拟器里8*2面悬停是必须的,必须肌肉记忆。
不要图快,生活、工作、事业亦是如此

网友G:
和模拟器品牌没关系。倒4面不熟练。 再加上小鸡贼,对肌肉记忆更严苛。大机滞空会好很多  会有一点点考虑时间。就是错舵也有机会补救。假设是700模拟器过真机问题也就不大了!   说这个只是说明小机和大机区别。不是让你用700冒险啊!千万别乱理解

网友H:
模拟器里飞微直才是飞小机的真实难度,,不过没必要。450和模拟器手感是接近的,可以就用110炸,模拟器倒飞自旋,不错舵后倒飞450。之后真机慢慢走十字航线,慢速的倒飞圆周很快就出来,模拟器不飞基础就练一些超前动作。

网友I:
两个原因,模拟器飞行时间不够和飞机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机首次上倒飞,只有110这台机子就够了,情愿搞两台110来练习,也不要先用其他飞机

110这机作为练习机真是业界良心,我今天飞的场地有些地方秃,如果全草地估计几乎炸不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器里8*2面悬停是必须的,必须肌肉记忆。
不要图快,生活、工作、事业亦是如此

是有点冒进了,打算练一个月模拟器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器里飞微直才是飞小机的真实难度,,不过没必要。450和模拟器手感是接近的,可以就用110炸,模拟器倒飞 ...

金石良言,获益良多,学习了。我模拟器里选的是450,真机试飞心里没底,所以选了小鸡试飞。手头上有富丽和亚拓450各一,现打算练一个月模拟器,k110试水,然后450走起试试,反正富丽那450配件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模拟器品牌没关系。倒4面不熟练。 再加上小鸡贼,对肌肉记忆更严苛。大机滞空会好很多  会有一点点考虑时 ...

没700,在广州,飞550x好点的场地都要开车半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模拟器品牌没关系。倒4面不熟练。 再加上小鸡贼,对肌肉记忆更严苛。大机滞空会好很多  会有一点点考虑时 ...

平时小区飞450 m2  300x为主,小鸡是真的贼,心一慌打错陀就箭一般飞出去,肌肉记忆不足,继续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原因,模拟器飞行时间不够和飞机太小

一针见血,这两点真的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