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服务器电源改装了一个航模充电器的大功率电源

楼主(2020-12-26):
      前段时间弄了一个淘汰的Dell服务器电源,最大功率700w。从RCGroups上找到了改装办法,进行了改装,使得它能够脱机启动,并且通过一个小拨动开关,控制散热风扇的转速的高低,以免启动后风扇声音像涵道机。焊接了两组XT60接头,可同时给两个充电器提供12V直流电源。如下图:

    上周末又弄到了一台淘汰的IBM x3650服务器的电源,品牌为艾默生,型号为 7001484 J000,最大功率675w,仅比Dell的电源小了一丢丢,但其体积和重量只有Dell这个700w电源一半!两个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今天果断对这个艾默生电源进行改装:
1.安装电源启动开关
      找了一个废旧路由器,把上边的按压式自锁开关从主板上焊下。这个开关是方形的,刚好可以嵌入到电源后边的方型散热孔中。焊了两根细导线链接开关到电源后边的左边第一、第二金手指,这两个分别是接地GND、启动信号。接通这个开关,可使电源脱机启动。下图这个蓝色方形突起就是按压自锁开关。

2.安装电源指示灯。
      找了一个红色的稍大的圆形LED,在其一引脚上焊接了一个1.5k的色环电阻。找了一小段软胶管套在LED上,再缠上一小段黄色电工胶带,使这个LED可牢固地嵌入到电源后边的一个方形散热孔中。从LED两引脚连两条细导线,分别焊接到电源后边那排金手指的最左边(GND)、右边倒数第二个(12v)。注意LED的引脚的正负极性。

3.焊接12v直流电源输出线。
     艾默生电源后边靠右最宽的覆铜面,上面是+12v输出,下面是GND。在上下两个覆铜面上用电烙铁均匀地堆上些焊锡,要厚些。把原来DELL电源上的两组XT60硅胶线用烙铁焊下来。将两条红线焊到上面堆锡处,两条黑线焊接到下面的堆锡处,12V的正负输出就接好了。

     至此,改造工作完成。
      为了安全,回头我用电工胶带或其他什么,把电源后边焊点等处覆盖起来进行保护。
充电测试:
同时供两个充电器工作。冲完四块电池后,电源外壳只有一块地方摸着温温的。风扇始终声音非常小,很小的沙沙声,比Dell电源
风扇声音小的不是一点点。

下一步想法:
       参考RCGroup上的最终讨论结果,再找一个相同的艾默生电源,将其打开后,将输出接地悬空,然后将这两个相同的电源12v输出串联起来。
   (最早的方案是悬空一个的输入接地,但要保证两个外壳不能接触。)
       这样改装后,将形成一个24V 输出的直流电源,功率为1350w。 高质量超大输出功率的电源就诞生了。

楼主:
发现发错栏目了!
应该发到“模型配件、模拟器综合讨论区 ”

网友A:
两个串联做24v大功率电源特别合算。一千三百瓦才不到50元。

网友B:
楼主,这两个充电器那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两个充电器那个好用?

toolkit m6d 的是今年刚买的,双路250w,可同时双路工作。关键是价格非常优惠。据网上好多评论,这个m6d的精度很不错,比原来的那个单路m6要强很多的。我自己个人感觉这个toolkit m6d是很具性价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联做24v大功率电源特别合算。一千三百瓦才不到50元。

没错!RCGroups网站上好多国外飞友就这样改装成24v超大功率电源的。有个栏目里有专门讨论研究各种服务器电源如何脱机启动和如何改装的

网友:
乍一看以为是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B:
toolkit m6d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上边那个充电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kit m6d多少米入手的?

今年国庆期间,活动价27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国庆期间,活动价279元。

谢谢楼主。

网友C:
请问楼主   如何把那个“涵道”改成可以控制的呢?  我把风扇插头拔了,电源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如何把那个“涵道”改成可以控制的呢?  我把风扇插头拔了,电源就不工作了

是说Dell那个电源吧?看图:
连接b2和d3,即可降低风扇转速。断开就是高速运转。可接个小开关进行切换风扇转速
艾默生的风扇本身就声音非常小,不用管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说Dell那个电源吧?看图:
连接b2和d3,即可降低风扇转速。断开就是高速运转。可接个小开关进行切换风 ...

我是艾默生的2200W电源,太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艾默生的2200W电源,太吵了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网友D:
我也是改了两台串联成2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改了两台串联成24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