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90涵道F4和90F16飞行体验

楼主(2020-12-26):
平安夜都睡着了,山东的兄弟打电话过来说送我份圣诞大礼,然后就来了架90F4,非常感谢这位在闲鱼上认识的兄弟,是模友是兄弟也是徒弟,想当时,也没有哪个模友可以开着视频一边飞一边让我教他玩涵道,算是一个真正热爱航模的兄弟了。
  90的F4和F16算是我之前飞到烂的机子了,两架都起落比较多,16飞飞买买的来回三四架了,今天这架也是一个兄弟买暂放我这的,本来没想过做这两架大涵道的体验分享,但是既然手上又有了就给大家说说,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作选择:首先说说90F16吧,虽然表面有少许颗粒感,但这个机子做工没的说,特别是起落架,除了翼尖挂架没有防擦条和平尾调机要自己找点外,没什么特别大的缺点,还有一个就是轮子没轴承,不太耐用吧,我重点说说这个机子的飞行特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机子最大的问题是在你是否适合飞这个机子,这个机子有人说好飞好降,有人说好飞不好降,甚至有阿凡提都降不好的模友却把16降的贼好,所以这是一架非常认人的机子,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下面我给大家说说:这架作为90级别快4KG的机子,没有襟翼,对很多飞习惯了带襟翼又比较飘的机子选手来说比较有难度,例如阿凡提,毒蛇这类,这类机子你可能降的非常好,但是16你却降的很难受;但是对于那些飞阿凡提这类机子一般的人,却又可能把16降的很好,以前我就是其中一个,我降飘的机子就没有降像16这类机子降的好,16的特点就是靠迎角减速,用油门保持下滑,所以如果要买这机子的模友,而又仅飞习惯了像阿凡提这类的机子,可以考虑用架70的F16试试手,必竟90成本太高,舵量可以比说明书的要小些,曲线设35,对大部分模友来说可能都比较合适,重心也可以比说明书往后移一公分,降落时角度太大容易擦尾,电量差不多时飞机宁愿稍微降重点也不要想着复飞,特别是用12叶内转的模友,中高油3分钟是最大的限度,动力方面12—9叶外转和9叶内转更适合这架飞机,最后总结一下:这架机子飞的好的兄弟,别的机子不一定就飞的好;别的机子飞的不好,也不一定飞不了这机子,但是以钱为重!以钱为重!
90F4相对16而言更加大众一些,实际上平板机腹就是机翼的一部分,飞机虽3.6公斤但翼载其实不大,但是这机子做工有点对不起这个价位,表面漆层一般,像真性还行,我都以为飞翼会改漆层,必竟现在的机子漆层已经做的这么成熟,但飞翼没有,颗粒感有点重了,甚至还有小坑,和刚上市时没什么改进;至于飞行体验,对大部分飞过80级的选手来说我觉得都应该可以飞,我自己觉得和FMS80的F4差不多,甚至还要好飞,离地1米内全收油可以平飘接地,只是飞着比较呆 ,像砖头,开襟翼低头明显要设升降补偿,实际上不开襟翼也好降,舵量按说明书加35—40的曲线就可以,这机子重降有穿机翼的风险,用纤维胶带加强就可以避免,最合适动力仍然是9外,中油可以飞快4分钟的 现在出了9内当然更加舒服了,偷偷告诉大家改80用600G左右的电池也飞的舒服,现在轻化电池4500的才600G整机也才3400,还有660G的5200,其实想怎么玩自己想

网友A:
飞翼90F16的平尾上翘角度和重心很重要,这两者搞不好,会造成加油低头,收油抬头,调试好了就好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90F16的平尾上翘角度和重心很重要,这两者搞不好,会造成加油低头,收油抬头,调试好了就好降落

按说明书的来就可以的了

网友B:
我的90f16的平尾拉杆比说明书的大挺多,但是重心跟说明书一样,正飞没问题,稳如狗,但是倒飞感觉怪怪的,稍微一点点推杆就抬头一飞冲天,不知道是不是90f16的通病,我的70f16倒飞又挺舒服,这机子最好设置个襟副翼加平尾三角翼混控,大仰角降落很舒服的,降落距离我能拉得比起飞距离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0f16的平尾拉杆比说明书的大挺多,但是重心跟说明书一样,正飞没问题,稳如狗,但是倒飞感觉怪怪的, ...

三角混控之前我也设了,但是开了襟翼后真降不出那种像喷子抬轮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翼90F16的平尾上翘角度和重心很重要,这两者搞不好,会造成加油低头,收油抬头,调试好了就好降落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遇到了。飞着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好,重心也没问题。就是一收油门飞机就抬头。这个需要怎么调整呢?麻烦讲解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遇到了。飞着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好,重心也没问题。就是一收油门飞机就抬头。这个需要怎么 ...

平尾位置和电池位置,不要偏离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遇到了。飞着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好,重心也没问题。就是一收油门飞机就抬头。这个需要怎么 ...

说明平尾没调好,重心有点靠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尾位置和电池位置,不要偏离太多

感谢感谢

网友D:
鬼怪这种平尾是不是虚位比较明显来着,
手里有尺寸重量都差不多的64超虫和16,给我感觉超虫像双64苏27(超虫没有襟翼,27只能开20-30度襟翼角度再大了容易不同步),20米高度开始关油要冲出来大几十米才能触地,但触地又可以很轻,
而16反而有阻力很大保持不住速度的感觉,20米高度开始关油冲出来三四十米以内就能触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鬼怪这种平尾是不是虚位比较明显来着,
手里有尺寸重量都差不多的64超虫和16,给我感觉超虫像双64苏27(超 ...

没什么虚位的,飘的话可以设个混控开襟翼让飞机稍微低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什么虚位的,飘的话可以设个混控开襟翼让飞机稍微低头

我手里有襟翼的机体都是襟翼很靠后,开襟翼低头那种,
包括苏27也是开襟翼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襟翼的机体都是襟翼很靠后,开襟翼低头那种,
包括苏27也是开襟翼低头

大部分机子开襟翼不是抬头就低头,所以设一个襟翼升降补偿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机子开襟翼不是抬头就低头,所以设一个襟翼升降补偿就好了

如果升降用的是三角翼混控设置的话,还不好弄补偿了。所以我现在基本就是靠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升降用的是三角翼混控设置的话,还不好弄补偿了。所以我现在基本就是靠手拉

这个确实,设置起来会很麻烦

网友(2021-02-01):
大佬的黑色阵风涡喷还在么?10年前就看大佬的飞行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