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设置,难道是BUG?还是我不会调?

楼主(2020-12-27):
LED灯带的基本功能,我设置的是 电池,他应该是电量低的时候显示红色,满电时绿色。

但是电池电压都已经3.2V了,它还是绿色,为神马呢?WIKI上说要启用电流计或者虚拟电流计,都启用了还是不行。

哪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飞控是怎么供电的?连上调参软件看飞控测到的电压是不是电池实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是怎么供电的?连上调参软件看飞控测到的电压是不是电池实际电压。

飞控就是用这个电池供电的,BF配置程序和OSD里的电压都跟实际电压一致。

网友B:
这个灯不是可编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不是可编程的吧

可以编程,其他功能都能变色,就这个电池不行,电量低只是闪,但只是不变色。WIKI上说可以根据电量变色的。

网友C:
没什么用,在眼镜上OSD显示就可以了,你又不目视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在眼镜上OSD显示就可以了,你又不目视飞!

没错,可我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LED其他项都可以,唯独这个电量不行。

网友(2021-10-22):
请问灯带型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