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调参遇到的问题-子目录是空的

楼主(2020-12-27):
放置了一年多的Emax BabyHawk pro 4, BNF。最近有空又拿起来。以前都是直接用按钮在图传上调频段,不是很方便,现在想在OSD上调,但是进入Features 目录下面后确都是空的,没有实质内容。一番折腾后无果,在此请教大佬们怎么个搞法,多谢。

楼主:
补充一下,无论进入图一中的任何目录,都和图二一个样

楼主:
再补充一点,飞控已经刷了最新固件,图传对应的uart 也设置成了smart audio。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说明书中说的图传连uart6 ,但是beta flight 里面只有uart5, 有网友说uart5就是的,没问题

网友:
建议学习关于“图传表”的内容

网友A:
导入图传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图传表了没??

导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