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P M2 遥控器改装

楼主(2020-12-27):
M2 遥控器改装完成 HOLD改到左边,模式MODE改到右边,再也不怕和其他遥控器混着用,拨错摇杆了。

不过我的大鸡控hold是在左边,JR的

花不了多少时间,十多分钟搞好

有额外的一根很长的卫星天线延长线就够了,原机的可以把拆下来的一根接在另一根

网友A:
我以前的驰远控也是这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驰远控也是这么改的~

不改不行 大鸡差点拨错

网友B:
统一用一个控就没那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统一用一个控就没那么多事

我的JR是dsm2时代的了,找不到解决方案

还是用原厂控吧,事情少

网友C:
我的到手就搞了,改Mode3,移开关

网友D:
我也是在用JR的控,十多年了,舍不得换,说实话,JR的控确实不错。请问楼主M2的控能不能从MODE2改成MODE1?我看摇杆可以换,但控上怎么设置?难道是要换插线?

网友:
伟力X6我也改了,一直都是左边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在用JR的控,十多年了,舍不得换,说实话,JR的控确实不错。请问楼主M2的控能不能从MODE2改成MODE1? ...

这得改弹簧压片吧,有点麻烦。

我看插头问题不大,都是插拔的

网友E:
到底是左边hold还是右边hold呀。我习惯左边模式开关右边hold 但是总感觉不太对,14sg的开关sf是模式,sg是hold 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左边hold还是右边hold呀。我习惯左边模式开关右边hold 但是总感觉不太对,14sg的开关sf是模式,sg是h ...

我的jr dsx9 hold 在左面  就保持一致了

网友F:
用OpenTX就可以了,有OMP协议,是我之前帮忙pojie了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OpenTX就可以了,有OMP协议,是我之前帮忙pojie了的,哈哈。

我以为只能用dsx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到手就搞了,改Mode3,移开关

一样的贴纸哈哈

网友G(2021-01-26):
请问楼主,只是把开关对换就可以了吗?需要重新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只是把开关对换就可以了吗?需要重新接线吗

需要的  因为对掉以后不够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OpenTX就可以了,有OMP协议,是我之前帮忙pojie了的,哈哈。

所以我买个opentx的控也能飞m1 m2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买个opentx的控也能飞m1 m2呀?

没错,能直接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买个opentx的控也能飞m1 m2呀?

但必须有4合1或5合1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