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个建议:两套动力 适合配什么机?

楼主(2020-12-27):
手头有两套动力 30a ztw电调,郎宇x2212-13 kv980,2212 kv2450,想飞像真机或者是小涵道。翼展的一米左右最好太小看不清 太大不好携带 。

楼主:
忘记说了,3s电池。
来自微站

网友A:
epo塞斯纳,休闲飞,没有什么激情。
也可以买千禧年/千年虫,还可以会有一定的速度。用980kv那套

网友B:
2212KV980可以飞1米~1.2米的塞斯纳,也可以飞3D板机。

KV2450的可以飞冲浪者,或者翼展0.8~1.2米的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o塞斯纳,休闲飞,没有什么激情。
也可以买千禧年/千年虫,还可以会有一定的速度。用980kv那套

多谢回复。赛斯纳已经飞够了。千禧年/千年虫哪家的有推荐吗?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赛斯纳已经飞够了。千禧年/千年虫哪家的有推荐吗?

貌似只有两家有了
中山沧狼航模
江鸟航模店
你要自己问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赛斯纳已经飞够了。千禧年/千年虫哪家的有推荐吗?

千禧年目前还在停产状态。

复产希望是有的,几时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KV980可以飞1米~1.2米的塞斯纳,也可以飞3D板机。

KV2450的可以飞冲浪者,或者翼展0.8~1.2米的飞翼 ...

谢谢指点,不知道为什么对冲浪者没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有两家有了
中山沧狼航模
江鸟航模店

哪家的好飞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家的好飞些?

同一个东西,不同的卖家。你看哪家有就买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东西,不同的卖家。你看哪家有就买哪家。

江鸟家没有了。沧狼家只有PN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