撸了一个低弦展比机翼。更新元旦飞行视频,技术太菜。

楼主(2020-12-27):
翼展80,弦长24 中间碳片加固。
翼形模仿2032cjc,但是感觉前缘做得太厚了,不知道会不会阻力太大。看过老外老爷爷做过无尾山坡机,也是差不多这种翼形。我定位的机型是越野机,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楼主:
eps海豚机已经手抛成功,滑翔得还不错,一样的凹凸翼,厚前缘,造型不一样,本来想做喷火的,做着做着,就成这样了。

网友:
这样撸一个翼型准确么?

楼主:
不准。也可以飞,只是性能好不好的问题了。

网友A:
凹面撸起来费劲,我选择平凸

底下平的厚翼型升力也是蛮大的,适合老头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面撸起来费劲,我选择平凸

底下平的厚翼型升力也是蛮大的,适合老头乐。

对比过2个翼展相同,弦长相同,翼形厚薄不同的机翼,感觉升力差不多呢,厚薄两个翼形巡航油门都差不多,我一度怀疑是否是厚的机翼阻力也随着加大。

还有,厚前缘,比薄前缘是否只在大迎角状态下,气流分离不会那么严重,平时都是增加阻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比过2个翼展相同,弦长相同,翼形厚薄不同的机翼,感觉升力差不多呢,厚薄两个翼形巡航油门都差不多, ...

你对比的是怎样的翼型?对凹凸翼型来说厚度就是厚度了,对平凸翼型来说厚度还意味着翼弦弯度。

肥厚的翼型阻力大是肯定的,所以只用在低速飞机上,提速费劲。
前缘半径和厚度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考虑,曾经见过某特技机型,最大厚度几乎就在前缘那里了。

网友B:
ETC广告嫌疑,哈哈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C广告嫌疑,哈哈

还是应该用红色板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比的是怎样的翼型?对凹凸翼型来说厚度就是厚度了,对平凸翼型来说厚度还意味着翼弦弯度。

肥厚的 ...

对比的是平凸翼形

网友:
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楼主:
更新飞行视频啦!  技术太菜,一顿乱炸https://b23.tv/3wDSWb

网友C:
ETC惹着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C惹着您啦?

让ETC飞上天,通行更加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