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请教一下k110替换舵机的问题

楼主(2020-12-28):
k110的替换舵机,大家已经很早讨论了
翻遍了很多帖子对于该舵机是否需要替换
是否可以替换有过讨论
入了110一段时间,几十个起落虚位对于强迫症不能忍受
于是乎,看看有没有关于替换舵机的建议,甚至有一劳永逸替换成金属舵机的想法

有人建议说可以换成银燕9251舵机,但也仅仅是“认为”可以,但貌似没有见过

问了老板,说k110舵机比较特殊,不太好找替换的
网上走了一遍,除了参数“未知”外,还真一无所获

那么,这个舵机到底特殊在哪儿?
问题来了,请教各位看看我的想法是否合适?
1.尺寸
比对了银燕9251尺寸后,除了宽了1mm外,其他相当,而这个1mm不是问题,那么类似银燕这个尺寸的舵机那就多了,甚至还有数字金属齿的舵机,这也就说明,最起码可以装了
2.电压
k110的电压是1S,也就要求了替换舵机1s下能真正常工作,银燕9251的参考电压是4.8v,所以也就不知道银燕在110上是否能工作了
但是还真有舵机3.3v的可以工作数字金属齿舵机:蓝箭d30s-3.3
综上,个人认为这个舵机应该没问题,但是毕竟也50多一只,也不敢贸然下手
请各位大佬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加油,祝你成功。
这么小的飞机有虚位太正常了。
再一个价格决定品质。

网友A:
金属舵机太重了没必要。而且这个虚位没啥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舵机太重了没必要。而且这个虚位没啥大影响

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扫齿了,一块电池一直往左,换一块电池就往右
微调都来不及,嘿嘿嘿
但是掰了几次也没有扫齿的迹象

网友:
本身110机就很小,做动作不可能很精准,有点虚位很正常。真没必要折腾,老老实实用原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想法,用手随便动一下十字盘那舵机的虚位真揪心。之前十字盘也有虚位换成金属的解决了。但舵机的 ...

所以?要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小机的讨论群

没呀,要是找到也麻烦通知一下

网友C:
多买几包齿轮就可以了,以前没有单独卖齿的所以都在找替换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买几包齿轮就可以了,以前没有单独卖齿的所以都在找替换舵机

换过一次,感觉麻烦呀,太小了齿,反正不爽

网友:
加油,我也想换舵机

网友D:
不需要替换,可以参考版主给120舵机做卸力处理。学会倒飞后可进阶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替换,可以参考版主给120舵机做卸力处理。学会倒飞后可进阶120。

现在还有120吗?找了一圈貌似没有这个型号了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120吗?找了一圈貌似没有这个型号了呀

我是说k120啦。。舵机摇臂齿圈那切一刀,不要切透,炸鸡时可以吸收冲击力跳到下个齿从而避免机械结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k120啦。。舵机摇臂齿圈那切一刀,不要切透,炸鸡时可以吸收冲击力跳到下个齿从而避免机械结构损坏 ...

对呢,知道你说的k120,当时在买k110的时候也看到k120的帖子了,但是没收到具体的k120的机子,现在好像是都是k120所谓的升级版v950什么的了

网友:
有没有人对这个头像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