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C供电,求助!

楼主(2020-12-28):
KDS550飞机,我使用好盈铂金100A高压电调无BEC输出,别外买的UBEC供电。现在飞机在地上试机是摇控器普通模式切3D模式时k8陀螺仪有重启现象,不知道咋回事?是BEC供电还是别的问题?如果飞的时候切3D陀螺仪重启那肯定炸机啊!求知道的模友给支支招??

网友A:
你bec是多大电流的? 用的啥舵机?

网友:
好盈100A的电调有个电容,插在接收机空闲的插口上就能保证电压。

网友B:
就是UBEC掉电压了,瞬间几个舵机一起工作电流太大。控上有的可以给模式转换设定延迟时间,相当于慢动作切换,能减小电流的,试周全了再上天,低高度试周全了再开始嗨。

网友:
要持续输出10a以上bec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bec是多大电流的? 用的啥舵机?

8A UBEC,杂牌舵机

网友C:
用2s lipo直供最稳妥。

网友:
8A 肯定小了 现在380级别的都要求持续7A了
如果有虚标那就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2s lipo直供最稳妥。

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UBEC掉电压了,瞬间几个舵机一起工作电流太大。控上有的可以给模式转换设定延迟时间,相当于慢动作切换 ...

搞个大点的电容插上呢,有用吗,我550X 已经重启过N次了,动作一猛 就容易 重启,现在已经有 颗电容插上了,是不是电容容量不够,再插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大点的电容插上呢,有用吗,我550X 已经重启过N次了,动作一猛 就容易 重启,现在已经有 颗电容插上 ...

那就不要用普通的电容了,换个超级电容上去。

网友:
k8里可以看到最低电压的,去看一下不会明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