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机4S还是6S

楼主(2020-12-28):
新手函道机飞了两个月,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最近想组一个5寸花飞机,但是不知道选4S还是6S。
如果5寸4s,就可以利用函道机的4s电池,但是有的人说6s动力更好,推荐用6s。请问各位大大,你们选的是4s还是6s?

网友:
不差钱充电器多就6s,否则4s

网友:
肯定6s  动力从头爆到尾

网友:
6s肯定好,6s主要是贵在电池,一块就得差将近一半价钱

网友:
飞过6S的5寸不会再碰4S了

网友:
没有4s库存的话,直接上6s。和经济实力、飞行能力这些其实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大趋势是6s。

网友:
4s好控制一点,没那么暴力

网友:
5寸我觉得4s够了,函道太肉了反而要6s

网友:
好用不贵,闲鱼搜一下112包邮

网友:
4S都不差了

网友:
5s路过 配置按照4s来的 直接上5s电池 比4s爽 而且好控制

网友:
先看看大神4s的视频,如果你觉得不是技术问题或者你技术有那么好了,你在换6s

我就是从6s又换回4s了

网友:
第一架就6S

网友(2021-02-19):
4s配套成熟价格低廉炸鸡成本比6s低,退一步说,4s充电也比6s方便和低成本。6s最大好处是爆,而且低倍率电池也能爆对电池要求比较低。

网友:
直接6S吧,不过注意飞控,电调,电机等要与6S匹配,操控方面,在平稳飞时,与4S感觉区别不太大,但暴力和做动作时,区别还是明显的。有条件的话,搞两个机子,一个4S,一个6S,这样的话,6S电池如果有哪片坏了,可以拆掉变5S或者4S,给4S机子用。

网友:
看你玩穿越机的目的了,但是多半人会都体验一遍,没拥有过就心痒痒,对吧。
4s和6s有质的区别。如同200万跑车和50万车区别,你不泡妞,不玩俱乐部,钱包也有限50万车足够了,保养维修还便宜。反之你懂的。
4s有它的优势,室内及中小公园上飞和穿树优势明显,可控性远好于6s。室内更是束缚了性能。6s优势是超跑的优势,3秒百公里,难驾驭,很多人开跑车就失控。当然续航略大于4s,暴力大于4s,更有速度感,可以让你血脉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