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12-28):
我有两块A3Pro飞控,一直没用过,昨天试着装了下,发现有几个问题:所有连线接好后,
正常工作一会儿
,突然原本中立的
舵机
全部打到最大角
,不管切到增稳还是锁定模式都一样,而且不管怎么倾转飞控,
舵机
全部无反应,用控操也无反应,
断电后重新通电
还是如此!!另一块A3Pro飞控也是同样的故障现象!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重新刷固件能解决吗?应该怎样刷呢?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遥控器上的舵机行程,A3对于行程比较敏感,最好不要超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