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官方

楼主(2020-1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我认为还是材料不行

网友A:
好塑料百折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塑料百折不断

肯定是复合材料啦

网友:
我感觉是侧板会变形,齿轮牙像是被拧断。要是扫齿肯定扫一整个牙,要不就扫一整圈

网友:
顶起来  看看有没有技术性回复

我安的时候顶到底然后过了一条A4纸条。拿手转动有一定阻尼感,不过我的mod0.7的。

这个阻尼感是本地模友让我专门感受了他的机器,怕我间隙控制不合理

网友:
新手路过,几个直机都是放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材料不行

解决扫齿终极奥义是变皮带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扫齿终极奥义是变皮带驱动

电机直驱   像m2 这样的  哈哈

网友:
不会吧?
我是旧款的大齿,飞了1年没扫过,除非我炸了!

网友:
亚拓700的大齿还不是一样?我都试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大齿盘是注塑的,精度没有现在CNC的好,所以以前都是垫A4纸,用纸的间隙容纳大齿盘不圆带来的影响 ...

官方给你练扫齿降落用的,还不领情

网友:
说实话,我飞了那么多年的直升机,从来没把大齿盘飞扫齿了,炸鸡倒是又扫的,飞扫了就不科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大齿盘是注塑的,精度没有现在CNC的好,所以以前都是垫A4纸,用纸的间隙容纳大齿盘不圆带来的影响 ...

我用的转速比较低  13T马达齿   我摸了大齿盘也不热   估计我这种强度可能不会出问题。

要是以后升级,得看看其他品牌了,来个欧洲机

网友:
我怀疑会不会是电机座没装平,导致电机轴和主轴不平行,齿轮受力不均匀扫掉的
碳板上的螺丝孔比螺丝直径会大一点,装电机座时不注意的话会比较容易装歪
然后楼主为了调齿轮间隙,好像还把孔位往主轴方向拉了一些,如果是手工拉的话,比较容易拉歪,最终把孔扩的更大
如果玩家飞的比较多,经常外场快修的话,修理不精细,这个问题又会被进一步放大
可以拿电子螺距尺放电机座上量一下,然后再放陀螺座/尾管/机身底板等平的地方量一下角度。注意不要放在大桨上量,大桨因为有横轴胶圈软连接,一般是可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个自旋翻都不会飞的就别过来提供意见了
对了你还小油门,老年人飞法那的确啥飞机都扫不了

这是模友论坛   你喜欢喷人自己坐四号线去动物园吧

网友:
不会飞的路过

网友:
从您发的图片里可以看到大齿的外缘不再是新的光滑的,而是感觉有摩擦过的痕迹。所以大胆推测可能是材质的问题,也就是大齿的膨胀系数可能太高,而且可能材质也相对脆点,这样大负载的情况下,大齿过热膨胀,然后和电机齿间隙就成恶性循环。

但一般按理来说,如果是膨胀系数太大,应该是扫一圈。。。

网友:
小罗700的电机齿和大盘就改了。其实初代小罗700的大盘已经很硬很厚,但仍然因为初代齿斜得太厉害,造成大盘齿上下磨损程度差别很大。所以现在齿的倾斜度改小。如果大盘更薄更软,原版估计会直接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分析的对,是这么回事,
这才是合理分析间隙,有理有据,不是张口就间隙不对。

我记得X7那个斜齿还是注塑的,为什么那架飞机的主齿设计很坚固,好像很少听说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X7那个斜齿还是注塑的,为什么那架飞机的主齿设计很坚固,好像很少听说扫的

X7 的铝合金单向主齿盘轮毂直径很大,塑料的部分比较窄,运转时齿轮形变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X7 的铝合金单向主齿盘轮毂直径很大,塑料的部分比较窄,运转时齿轮形变比较小

感谢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面好几个帖子都有解释,不看?

你上论坛就是为了挑事儿?

请教问题   学习一下   不扫齿的机型不多

扫齿看起来是个简单问题,但是影响的变量太多了,所以才会吵的这么严重

网友:
扫齿就2种情况,间隙不对和材料不行,有什么好纠结的。。。飞直机不扫几次那还叫飞直机嘛?N年前就说了,扫扫更健康!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GAUI X7设计细节有众多过人之处,别看它老

网友:
就坏一齿可还行

网友:
看样子真的是CNC的大齿盘,不错

网友:
会不会是小石头什么的搞进去了

网友:
斜齿在运行的过程中,除了会有个沿着大齿的切线的推力,使大齿旋转,还会有一个沿着齿的斜向的推力,这个力量就会抬升大齿盘与电机齿啮合的位置,使这个位置抬升,如果大齿盘有温升,抬升的会更明显,就会使大齿盘啮合位置上部远离电机齿,下部又会吃进电机齿,大齿盘啮合部上下的受力不一致,受力方向也不一致,如果大齿盘的材料韧性不好,可能就会崩齿或者扫齿。齿的斜度越大,这样的位移的抬升力会越大,也越容易扫齿吧。塑料的肯定干不过钢的,那就扫大齿吧。不成熟的思维,仅供模友参考。

网友:
两位。还是别飞土狗了,这么差飞他干嘛 好好飞sa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cnc,还是注塑的,大齿设计目标就是为了不扫齿啊。
现在cnc的还扫齿,cnc的优势是什么?那我们为什 ...

cnc优势是精度,缺点是越韧性的材料越不好加工,鱼和熊掌,各取所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