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犀牛画军舰上层建筑遇到麻烦,烦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楼主(2020-12-29):
某图纸上中间舰桥的图片,想问一下大家,各位用画图软件(我用的犀牛)画图的时候,整个的上层建筑是怎么设计啊,打个比方,类似于拼乐高(一个一个的画)还是整块木头削(先画出整体,然后一点点根据建筑形状切割),不知这么说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几何图形根据真船能看明白,但是根据视图画出来还不太行,一个是软件不熟悉,再一个就是搞不清楚位置关系,烦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如果有简单示意图更好,谢谢了

网友:
制图软件一般是分为实体和片体这两种,用组合的方式,整体削要削死人了。

网友A:
在工程上其实就是曲面建模和实体建模两种方法,平面多且规则的几何体模型,适合用实体建模,不规则曲面多的模型,就i要用曲面建模的方法,再通过封闭曲面去生成实体。
对于动漫和影视角色建模,网格面建模使用更多,比如maya、rihno和3Dmax,还有Zbrush等。。。但是要能打印出来,要全部曲面都是封闭的且对于面的法线方向是有要求的。

网友:
鹰酱海军的最后一级核动力DaoDan巡洋舰,弗吉尼亚级。

网友:
弗吉尼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上其实就是曲面建模和实体建模两种方法,平面多且规则的几何体模型,适合用实体建模,不规则曲面多的 ...

具体事情具体分析,这张图上的建筑适合平面建模是吗?

网友B:
工程上的事还是工程软件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上的事还是工程软件干。

犀牛不就是吗

网友A:
工程上用的多的是AutoCAD、UG、catia、solidworks等,可以直接与CAM对接。犀牛更多用在工业设计领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用的多的是AutoCAD、UG、catia、solidworks等,可以直接与CAM对接。犀牛更多用在工业设计领域吧。
...

就这么说的话,以这张图为例,这上面的建筑该怎么画呢

网友C:
就跟盖房子一样,一层一层来,最后再抽壳或者钣金弄出来随你。同一个建筑,不同软件不同人,思路都不一样,前提你要熟悉软件的基础操作。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网友D:
这张图适合用solidworks装配体画图
先画船体,再画救生艇和建筑,用配合功能将它们组合到一起
重复的东西只画一次就可以重复调用
可以由装配体和零件组成新的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张图适合用solidworks装配体画图
先画船体,再画救生艇和建筑,用配合功能将它们组合到一起
重复的东西 ...

救生筏这些另说,单纯的建筑本体,能用图片举个例子说明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盖房子一样,一层一层来,最后再抽壳或者钣金弄出来随你。同一个建筑,不同软件不同人,思路都不一样, ...

救生筏那些先不管,以第二张图为例,单纯的建筑本体的话要怎么画。因为那个是三个柱体的组合,我的意思是单独话三个柱体组合还是画一个整个的长方体,根据需要切割出相应的几何图形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救生筏那些先不管,以第二张图为例,单纯的建筑本体的话要怎么画。因为那个是三个柱体的组合,我的意思是 ...

机械工程设计一般两种方式:第一是自上而下,第二是自下而上。这里的上下不是先画上面或先画下面,而是先画装配图还是先画零件图,简单的可以先画零件图,复杂且零件多的先画装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工程设计一般两种方式:第一是自上而下,第二是自下而上。这里的上下不是先画上面或先画下面,而是先 ...

那您看这个图的话是先画装配图还是零件图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救生筏那些先不管,以第二张图为例,单纯的建筑本体的话要怎么画。因为那个是三个柱体的组合,我的意思是 ...

以我熟悉的AUTOCAD来说,先画甲板一层底面轮廓,线段连结,转换多义线,然后拉伸高度,同样再画二层底面轮廓,拉伸,三层底面,拉伸。最后画几个烟囱底面,拉伸,上平面画截交线,切割实体。

网友:
总体来说 细节和特征应该一层一层叠加
请说明做静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舱内要不要掏空,要不要将建筑用作电池盖,船体和建筑的主要材料和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