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TX TX18杂音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0-12-30):
提高关屏幕亮度,可以解决,百分之五十就差不多了,不够就调好百分百。

网友A:
这样设置 完全没噪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 完全没噪音呀

TX18S祖传疾病,你的控没有遗传,是良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TX18S祖传疾病,你的控没有遗传,是良品。

之前是有沙沙声。 设置设置成这样以后 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有沙沙声。 设置设置成这样以后 就没有了。

解决了就好。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