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00升级主无刷1104 马达KV13000

楼主(2020-12-30):
前阵子收了十几台廉价版K100,经逐一检查只有一两台舵机都问题,基本算是新机
搞两台升级无刷,短小精悍,比K110飞的爽

XK100升级主无刷1104

网友A:
电机是怎么装上去的啊,原电机座是85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怎么装上去的啊,原电机座是8520的

电钻磨平再钻螺丝孔,不过这样做出来螺丝孔受不了暴力飞行,我用AB胶把电机底座固定了炸鸡也不怕了,这个是AEO的1104电机有底座的

网友B:
用的k110的电调还是?还有是什么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k110的电调还是?还有是什么电池啊

用的是1.5克的7A电调,mcpx高压电池260mah,整体比原机重0.7克

网友C:
增加了电调,电池和电机都要比原机重,怎么可能只增加0.7克?就电调都不止0.7克吧

网友C:
不知道锁尾有没有问题,我换了好一点的8520电机,锁尾就出问题了,找不到合适的尾电机,你换了无刷电机,尾电机可能要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了电调,电池和电机都要比原机重,怎么可能只增加0.7克?就电调都不止0.7克吧

电调才1.5克,电池6.8克,电机4.3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锁尾有没有问题,我换了好一点的8520电机,锁尾就出问题了,找不到合适的尾电机,你换了无刷电机,尾 ...

原尾电机锁尾一流不用换,k100主板锁尾很强,伟力机型里面最好的一个机型

楼主:
实际只相差0.4克,42.7/43.1

楼主:
买高能高压电池要当心,目前只有260mah这个型号的放电C数是足的而且不会鼓起来,350、520mah这两种型号使用不足十次全都鼓起来了放电C数大大减弱基本不能再用

楼主:
再造一台,这次换个10A定速电调+10T试试

网友C:
看图片你还换了主轴,还有其他改动的地方吗,我也想改一台,动力提升明显吗?和110比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你还换了主轴,还有其他改动的地方吗,我也想改一台,动力提升明显吗?和110比起来怎么样

之前那台没改主轴,改了主轴又轻1克,动力提升30%左右,还没试过定速电调,之前在mini cp上试过定速电调很暴力尾巴锁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造一台,这次换个10A定速电调+10T试试

这个好象是MINICP的电调,信号线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象是MINICP的电调,信号线怎么改啊?

之前那台不是,这台用CP的定速电调试试,k100的主板和K110一样的,主无刷主板上有1.25无刷电调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