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架耐炸又便宜的小飞机

楼主(2020-12-30):
260mm大桨  尽量炸机只换桨  如图

陀螺仪是黄色那个    只可以使用内置接收器的陀螺仪了

机身主体是高精度树脂打印

锁尾舵机前置   机身更紧凑

主轴后面直接用工程塑料   8mm粗

网友A:
哇厉害!数脂打印会不会强度不够?

网友B:
这个太牛了,赞一个,期待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厉害!数脂打印会不会强度不够?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坛子里面已经有人拿3D打印做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牛了,赞一个,期待量产。

过奖了

网友C:
尾巴和旋翼头 最好选择成品

期待成品  替代oxy2,oxy2炸鸡太JB贵了

网友:
旋翼头也自己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和旋翼头 最好选择成品

期待成品  替代oxy2,oxy2炸鸡太JB贵了

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飞机   成品配件找不到

网友:
赞一个,有成品了我也要一架

网友:
尾巴用直驱吧。。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飞机   成品配件找不到

旋翼头、尾巴没有成品自己做要么成本贼高,要么精度不够;
舵机建议选用市面上常见的尺寸   加油  我也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翼头、尾巴没有成品自己做要么成本贼高,要么精度不够;
舵机建议选用市面上常见的尺寸   加油  我也 ...

舵机用银燕09md   已经在450上飞过了  很好用

网友D:
改尾电机可以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尾电机可以更简单

对我来说没有尾变距的直升机都没有灵魂

网友:
双直驱双变距会怎样呢?减少结构零件,像M2那样大部分草地炸鸡只需更换摇臂或者桨啥的,尾变距弥补有些人觉得直驱尾巴左右速度不均等问题。

网友:
太小只了吧,怎么也该450大小,而且450配件一大堆,可能有些能直接通用

网友E:
电机在主轴后面尾管又粗重心会不会太靠后。

网友:
厉害。佩服执行力比较强的人,不光做个图而是能付诸行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奖了

你这个动力传动结构很新颖,先赞一个。
能不能说一下你这个设计,重心和单向轴承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动力传动结构很新颖,先赞一个。
能不能说一下你这个设计,重心和单向轴承是怎么处理的

没有单向   直接硬连接   用类似塑料螺丝固定,炸机坏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在主轴后面尾管又粗重心会不会太靠后。

尾管用碳纤维的   重心的话,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单向   直接硬连接   用类似塑料螺丝固定,炸机坏个螺丝,

期待成品展示

网友C:
这个小空间能放的电机,会不会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空间能放的电机,会不会动力不足

之前有考虑过  但咨询过电机厂家   够用

网友:
最喜歡這種diy技術帖了,坐等更新...

网友(2021-05-03):
成品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期待做出成品!

网友:
260桨不好买吧现在

网友:
你好,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G:
楼主厉害了,做好了吗?放个完成的照片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H:
电机在后面,这样重心会不好靠后吧
看图上的电机空间也不够哦

网友I:
彪悍的人生

网友J(2021-11-11):
正常情况问题不大

网友K:
挺喜欢这样的贴

网友L:
楼主需要加工小铝件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需要加工小铝件找我
在哪? 东莞附近可以考虑

网友M:
这个主轴承座的强度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