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远航利器思翼FM30高频头黑羊高频头航模遥控器外置高频头3D打印及改装教程

楼主(2020-12-31):
让你做一款低成本的远航利器,不受遥控器厂家限制。以下以思翼FM30高频头为例讲解。
图文教程,免费3D打印图纸,想自己折腾的需要3D打印STL文件和技术支持的,问二维码客服。
话不多说,上正题,

https://shop105944437.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21.6ed4472ezuwQqI

插槽针用这种弯针掰直了就刚好使用,

(null)

网友A:
延时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怎么样啊?

还不错,挺好用的,应对穿越机中低速机器行,高速机有点吃力。FPV固定翼可以忽略这个延迟。

网友:
求一份免费3D打印图纸2859035347@qq.com谢谢!

网友:
支持数传是吧?那可以飞无人机嘛

网友:
就是这个模式旋钮太要命了,最近出的批次都是这种没有箭头指示的,你都不知道拧到哪个模式了

网友B:
什么店啊,链接和二维码都扫不出来,直接私下告诉我店名。

楼主(2021-11-28):
引用 网友B:
什么店啊,链接和二维码都扫不出来,直接私下告诉我店名。

卖plamner舵机的店,

网友(2022-01-27):
上次T16插思翼高频头加小接收司南飞控,飞出去100米不到就失控自动切回家模式,今天又用大接收飞还是一样一起飞就自动航头顶盘旋,打手动模式也只有几秒钟的控制权,几秒后又马上自动返航,飞机一直在头顶盘旋下不来,最后放完电才下来

网友(2023-03-03):
我买之前没搜FM30高频头说明书来仔细研读,结果买了后悔,这货最大的缺点就是PPM只能用到7个通道,第8个通道被用作回传,搞得我的飞控没法用8通道,只好拆下来闲置了。这货用不着打印个壳子来装接收机,直接将接收机塞进FM30原装高频头的壳子里就行了,里面还有空间的,足够塞接收机进去。至于供电嘛,更简单,一根USB线一头插FM30的USB口,另一头插充电宝里就完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