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体验动手的乐趣:从零件到整机——组装镭速AOUE LT5履带式滑移装载机

楼主(2020-12-31):
很早之前就听闻镭速会推出滑移装载机模型。而在此之前,镭速还曾推出过挖掘机模型和铰接式自卸卡车模型,为开发复杂功能模型沉淀了相当多的经验。所以和很多关注镭速的玩家一样,对这款新推出的滑移装载机模型其实有很高的期待。直到2020年的12月,才可以在网路上看到官方发布的滑移装载机成品照片,还有测试视频。这款机器有两种规格,轮式和履带式。履带式版本看起来结构要更复杂一些,外观也更显霸气,价格要比轮式的贵一些。百闻不如一见,直到亲手触摸到LT5,才真实不虚的感受到国产模型的进步速度,足以令欧洲友商感到压力山大。

=================
文章导读:
第1楼:序章(开箱)
第6楼:涂装初步
第7楼:涂装完成
第10楼:液压和行走驱动总成组装
第12楼:力臂组装
第13楼:液压铲夹组装
第15楼:安装主油缸和副油缸

第22楼:安装扩展油缸和尾盖
第23楼:测试液压系统
第24楼:组装驾驶室
第27楼:优化电调线缆、组装行走驱动单元
第28楼:组装优化电控系统
第29楼:大结局(优缺点总结)、小结
=================

一、 普通模型做减法,高级的模型做加法

或许对大多数玩家来说,像田宫这样的高级卡车模型都要几千元才能拥有,已经属于奢侈的享受。在这个模型圈子里,除了田宫之外,还有许多更为高端的模型——复杂功能模型,以工程机械模型为代表。它们一改传统模型塑胶材料打天下的格局,而是采用与真车制造工艺类似的金属材料,甚至用到了真车的制造工艺,如激光切割、激光焊接、钣金等。此外,还将液压系统引入到了模型领域,成为“电动”功能的补充,从而将模型的仿真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普通的塑胶模型是在做减法,而复杂功能模型是在做加法,它追求的是极致的仿真。而要达到这种趋近于理想的状态,就必须做加法。功能型零件,都需要逐一设计到位。比如一套完整的液压系统,就会由若干执行单元来构成,一个也少不了。每一个细节的增加,就是成本的增加。这类复杂功能模型起源于欧洲,对此比较熟悉的玩家都知道,欧洲挖机模型、卡车模型等的价位是贵得多么的不可思议,贵得是多么的令人怀疑人生。原因就在于这类模型的复杂度的确是普通模型比不得的;其二,是这些模型为了仿真,那么就意味着每一款模型都有一台真实存在的真车,正版授权要不要?授权费要不要支付?

我们不难发现,镭速模型开发的一系列工程机械模型,虽然都拥有一个类似的真实存在的机型,但又不完全一样;此外这些模型挂的牌子是镭速的自有品牌AOUE,这就意味着不用支付授权费了,成本自然又降低了不少。最后,再加上咱们国家在机械设计、制造加工、基础材料方面的天然优势,使得镭速的产品虽然看起来很贵,但在国际市场上,它其实是一个高性价比的存在。以镭速刚刚发布的LT5滑移装载机模型为例,其KIT版售价是10888元。这个价格在咱们国内玩家的传统认知系统里,的确不便宜。但放到欧洲市场上去看,假如某个欧洲厂家也做了一款类似功能和质量的模型,其售价很可能是镭速的3至5倍。

咱们再把目光放到国内市场来看,假如同样采用LT5这种复杂度的模型,卖到现在价格的一半,5000元一台好了,那么得有多大的量来支撑?5K还不便宜?真的,5K对许多玩家来说,也真的是不便宜的存在。但那些把简易塑胶模型都卖到几千元一台的,又该如何评价?所以关于爱好这件事,量力而行就好,有钱难买心头好。非要去比较,就会增烦恼了。

二、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有两个:

1. 让不了解复杂功能模型,但又对此感兴趣的玩家能够更全面和深入了解复杂功能模型
2. 让对镭速LT5感兴趣的玩家,能够更直观的体验组装LT5的全部过程

对这类模型没有兴趣的朋友,请划走,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

三、让我们开始愉快的组装吧

对我而言,组装的乐趣远胜于装好之后玩的乐趣。不知道其他玩家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我组装过ScaleART的卡车模型,还有Metalhobi的伸缩臂叉装机模型,等等。组装这些模型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大约都是1个月起步的时间安排。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天,都令人兴奋不已。而当模型完成之时,那种感觉就会很快消失。组装好的模型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放着不动的,真正去玩的时间反而不多。

所以决定要去组装的模型,一定是对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才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与模型进行深度的互动。
这里再做一个预告,大约在2021年的年中,我将组装ScaleART的乌尼莫克模型,欢迎关注。

老规矩,从开箱开始。
镭速从挖机模型开始,KIT版就开始采用上图这种包装箱。
它非常结实,四周有加厚的包边,能够抵御运输撞击,确保里面的零件不受损坏。
包装箱的两侧,有方便手持把手设计。
真正好的东西都是看内在,朴实无华的包装外观更显低调大气。

开箱!说明书,厚厚的一叠。

零件分门别类的放在凹槽内。
保护措施也做得很好,不用担心暴力运输会损坏这些零件。

这些是LT5的部分零件,并不是全部的零件。
电子设备还有一大包零件。

材料主要是金属的,有铝合金、铜、不锈钢。
有CNC工艺加工的零件,也有激光切割、激光焊接的零件
还有折弯工艺加工的零件。

这是液压系统驱动器总成。
它采用了一体式设计,包含有:三个换向阀、换向阀舵机、油泵、无刷马达等。
高压油路采用铜管连接,看起来很高级。由于金属管不会像高压软管那会有一定伸缩性,因此对于油压的保持其实是有益处的,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这是履带行走的驱动单元
电机驱动,双行星减速齿轮
只有一个减速比,因此只有一个档位。
但是电机是驱动是依靠电调来进行无级调速的。
行驶速度的快慢是可以进行比例控制。

这些轮子就是履带驱动轮和压带轮
做工很精细,外观是亮闪闪。

中间的零件是CNC加工的履带行走支架
这些金属零件的表面呈现出磨砂效果,是经过了喷砂处理的,方便喷漆,使油漆的附着力更强。

这是前置工具的耦合器
LT5是可以更换前置工具的,并且还为前置工具提供了一路液压控制
耦合器上方那个零件是一个仿真的风冷散热器,细节和做工是很棒的

拥有3个孔的装置就是液压油箱,看起来容量有点小,因为实际上这样就足够了。

激光焊接的前铲零件

两条主臂,CNC工艺制造的,铝合金材料。

今天的更新就是这样!
下一节,将开始涂装。因为在正式组装前,零件都需要先进行上色处理。
如果你对涂装感兴趣,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会和你分享对这些金属零件进行上色的方法。

网友:
老大快更新!

网友:
期待SA的乌尼莫克评测

网友: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这玩意除了精致没话好说

楼主:
在前面的内容中,为大家展示了镭速履带滑移装载机的主要零部件。它们的做工看上去很精致,零件数量也非常多,对于喜欢动手的玩家来说,这台模型是一定能够拿去解馋的。当然,这款模型的零件还远不止于前文展示的这些,还包括:

这些是LT5的其他零件
主要包含了:各种安装螺丝、油嘴、线材,以及各种电子设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声组、灯组是镭速LT5的标配。
原厂原装位安装,比自己四处搜集合适的零件来DIY更易于使用,而且节省了大量的搜寻时间。

标配的灯组,PCB LED贴片,安装很简便,布线也更为容易。

标配的声组,喇叭也是标配的,一步到位。

标配的油泵无刷电调和带有混控的有刷电调

各种油嘴和接头

各种线材和侧窗零件

接下来我们把需要上色的零件整理出来放在一起
上色是很重要的环节,一个零件都不能遗漏。
还需要在上色前对配色有一定规划。

首先是进行底漆的喷涂,底漆拥有更强的附着力,能让后续喷涂的色漆有更好的表现力。
在进行喷涂前,用螺丝作为夹子的固定点。

然后把零件夹在夹子上,就可以拿去喷漆了。

今天刚喷完底漆,等干透后再向大家展示喷涂后的效果,敬请期待明天的更新吧!

楼主:
无论你打算喷什么颜色,都需要先对喷底漆,这样做可以使得色漆拥有更好的附着力和颜色表现力。
下图所示的这些细小的零件,也需要遵循这个步骤来上色。
镭速对于需要上色的零件,其表面都进行了喷砂处理,也就是说让这些零件的表面看起来有一种磨砂的质感。
这个处理对提升漆面的附着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些细小的零件也需要上色。

上图所示为上完底漆之后的效果,一般上色的等干时间是24小时以上。
所以上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也可以通过加温烘烤的方法来缩短时间。

上图所示为喷涂完面漆(色漆)之后的效果。
我采用了:黑、灰两种主色调,白色做驾驶室、红色做点缀。
两条大臂的目前的颜色是白色,后续会在此基础上喷绿色。
因为绿色直接喷在底漆上的效果是不好的,而喷在白底上才会有更好的显色效果。

这些零件主要是以黑色和灰色为主,沉稳大气。

机身主框架也是灰色

机身尾盖是线色
顺便把藏在机身内部的铜油管也喷成了红色

整体的初步上色效果

油缸的标配状态是这种金属原色的,有光泽。
但我想在这里做一些改变,把它们做成灰色和黑色。

由于油缸的表面没有喷砂处理,油漆是不容易附着在上面的。
这里我们进行了简单的表面打磨,来增加油漆的附着力。

在白色面漆基础上喷涂绿色

采取薄喷,多次叠加的方法,效果好

进烤箱

目前油缸和大臂的油漆正在等干,下一节再向大家来展示最终的效果。

楼主:
油缸上色之后的最终效果

最短的油缸是铲子用的,和铲子同色。
其他油缸和车身同色。

网友:
太棒了,看着就是买不起的样子

楼主:
对零件进行上色,是一件很考验耐心的事,同时也是一个技术活。假如一切顺利的话,做完图片中这些零件的上色处理,大约需要花2、3天的时间。由于现在是冬季,气温较低。在喷漆之前还需要对漆进行加热处理,喷完之后如果要让它自然干,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通常会人工加温来烤,使得漆面固化的时间变短。这真的需要一定的耐心。万一遇到喷错颜色,或者遇到喷涂瑕疵,不得不返工的情况,那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就更长了。

这是目前的颜色搭配,在前文章也讲过。
车身的主体颜色是黑白灰,红色和绿色是点缀。
红色为正红,绿色是中联重科的官方色,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上图所示大约是所有需要上色零件的98%的样子。
在组装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现某些需要上色的小零件,到时再单独上色。

这是连接油箱的吸油管和回油管,铜制的,把它喷成了红色。
虽然藏在机身里看不见,看强迫症犯了,还是喷了吧。

接下来就照着说明书的步骤组装就好,说明书图文并茂,介绍得也很详细。
那些说不看说明书就能组装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

在两根铜管的两端安装上油嘴,每个油嘴的上接触面和下接触面都需要加装石墨垫片。
这些细小的零件数量,实在是非常的多。但是在说明书上都有对它们进行编号,对号搜索,还是很容易找到正确的零件的。

已经把两根铜油管安装在了液压控制总成上。

换个角度看

铜油管属于硬质材料,比起普通的塑胶软管来说,首先从外观上看起来就要显得高档得多。此外,它在保压、耐压方面也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然后把液压系统控制总成安装到车架上

底部由4颗螺丝来固定

接下来安装行走驱动总成。
镭速已经把这些系统以总成方式预装好了,为玩家省去了很多繁琐的组装操作。
其实这几步的安装速度都是很快的。

行走驱动总成由8颗螺丝来固定

接着安装液压油油箱,油箱的容量不算大,但是够用。
容量再大,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液压油不是消耗品,它是循环使用的。

底部用2颗螺丝来固定油箱

然后用6角套筒工具来拧紧油嘴
你也可以使用一字螺丝刀或折夹钳来拧

左右两个油嘴都要拧紧

这是车身底盘完成60%的效果,安装好了液压系统、行走驱动系统。

换个角度看,内部空间很紧凑。
虽然还没有组装完成,但是此时的机身已经具有明显的重量感。
全金属的模型,的确是份量十足,与那些塑胶模型形成鲜明对比。

接着组装两侧的装饰板

装好后的样子
用外六角螺丝来锁紧

然后安装行走输出轴的装饰件
有了这些零件的辅助,外观给人的感觉就会显得更加的具有整体感,仿真度也就出来了。

安装辅助臂的支撑耳朵

装好之后的效果

准备好大臂的后支撑臂零件

装配完成就是这样
建议两侧的固定螺丝暂时不忙锁紧
锁紧等到这个零件与车身正式连接之后

这是两个装饰盖

装上去之后,就把螺丝挡在里面了,外观更好看。
建议在这里暂时不要安装它,等到最后调整完成后再装它。

准备好润滑油
润滑油、液压油、组装用的工具等,都不是标配,都是需要自己准备的。

如图所示,旋转接合面由于油漆有厚度的原因,在装配之前把漆磨掉,否则可能会影响它正常旋转。

装好之后的效果
调节左右两侧的螺丝,锁紧之后使它还能顺滑的转动。

准备安装辅助臂

这里需要使用两颗顶丝,尺寸很小,一般的1mm六角螺丝刀是用不了的,需要自备工具。

辅助臂安装完成

接着要准备安装大臂了,但是我们发现大臂还需要用到上图中的这6个零件。
这些零件需要上色之后才好看,所以你懂的,组装暂缓,上色优先。
咱们下次更新再见!

网友:
《德里克探长》的配乐

楼主:
这是完成上色之后的管线卡子

装好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卡子里面后续要走三根油管。

在这个安装步骤出现了小状况
图中两个圆柱零件因为喷漆之后,直径有少许增大。
在正式装配时发现安装位置无法安装它们了。

零件无法装入,因为喷漆之后,漆膜的厚度使这些零件的尺寸发生了变化。
其中一条臂的这个零件已安装进去了一半(用螺丝硬拉进去的),进退两难。

不得不采取这个办法来把圆柱零件怼出来。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操作对损坏了漆面。

看着真是心疼啊
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修补大法

重新喷漆之后的效果。

这里有两个建议:
1. 如果想对上面的圆柱零件进行上色处理,请先完成装配后,然后和主臂一起上色。
2. 厂家的建议是这个零件不上色,保持金属原色。

重新装上管线卡子

把两条臂连接在一起

把主臂安装到机身上

最后安装前置耦合器

楼主:
接下来的组装步骤具有一定难度。零件看上去很简单,实际装配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零件的数量也不少,需要仔细看说明书,装错的话返工是很繁琐的。
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看说明书!看说明书!

具体的装配内容包括:液压系统的管线布置和电路系统安装设置。

LT5的三回路液压系统虽然算不得复杂,但是挑战在于安装空间十分有限。
而电路系统,主要的控制部分包括:两个行走电调、无刷电调、接收机,以及声组灯光控制器,这些零件的电线有可能需要焊接,同时还要考虑合理的布局。否则在狭小的空间里是很难安装进这些设备的。此外还要考虑电池的安放位置。

首先,从最简单的前铲开始。
LT5标配的前铲具有液压控制,铲夹合一,既可以是铲子,也可以是夹子。

首先准备好零件
螺丝和螺母的数量较多,安装要有一定耐心。
斗齿和卡销是一体式的,安装起来较为简便。
铲子的材料是不锈钢的,斗齿的材质是铝合金的。
铲子的黑色是之前自行喷涂的。
斗齿的黑色是阳极化的黑色,是出厂的标准颜色。
阳极化上色的好处是,抗磨性比较好,轻度剐蹭不掉色。
而喷涂上色是用的油漆,其抗磨性能要差一些。但好处是颜色可以自己选择,而且选择面还很大。

斗齿已经安装好了

准备安装铲子的活动背板

装好之后它就具有了夹子的功能

夹子的活动能力是靠液压油缸来赋予的

装好液压油缸就是上图这样

要驱动这些油缸,必须将油缸和油路连接起来,即:把油缸连接到换向阀上。
通过以上这些零件来进行这个连接。
这些零件主要包括:油嘴、油管、油路分配块。
油路分配块是铜制的,它的作用是把一个端口分配成两个端口,同时提供一个简洁美观的外形。

第一步,裁剪好油管的长度,然后安装油嘴,并把油嘴拧紧到油路分配块上。

第二步,安装末端的油嘴
安装这些油嘴看似简单,其实还蛮费力的。
因为油管硬度较高(耐压保压需要高硬度的管子),因此在安装油嘴时需要较大的力气才行。
由于零件又十分细小,装完之后感觉手都快废掉了。当然还是有一些办法来提升安装油嘴的体验,安装前把油管加热软化后再装。
这样会更顺利一些。加热的程度需要自己把握好,太热它会融化或烤糊,管子就是废了。热量不够,又达不到预期效果。
多尝试几次就能找到恰当的时机。
LT5标配的油管长度是绝对够用的,允许失败了重新再来。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细小的零件镭速都有提供多一个备件,比如螺丝、垫片等。

把油嘴拧到油缸的操作是最简单的。
可以用一字螺丝刀,也可以用六角套筒。
注意:这些安装工具都不是标配,需要自己准备。

我用的是六角套筒,比十字螺丝刀对零件的损伤更小,能保持更好的外观。

成品效果就是这样了!

楼主:
下面的步骤是安装主油缸。难度逐渐增加。

首先剪裁好油管的长度,非常重要!
长度过长或过短,都会影响后续装配。
看说明书,上面有标注管子的长度。
但我发现说明书上标注的管子长度在这个步骤还好,但后续的步骤长度标注偏长。
具体怎么装,在后面的章节,我会分享我的经验。

预装完成

同样是油路分配块

照上图这样安装

固定住油缸的A点

再固定油缸的B点
完成

最后把油路分配块和换向阀对接,用六角套筒拧紧。

另一边的油缸安装方法同上。
这是安装好之后的状态。

然后把这边的油缸油嘴和油路分配块对接。
注意顺序,仔细看说明书来核对。
接错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主油缸安装完成

安装副油缸(功能是铲子的俯仰角度调节)

这是完成后的状态

接下来是连接副油缸的油路管线。
这里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这是副油缸的油路分配块
需要自己安装石墨垫片

装好之后就是这样

然后把嘴安装到分配块上。
管线的长度见说明书。
需要说明的是:说明书上标配的长度是有一定富裕的,也就是说会偏长。
这样方便在实际连接时有一定调节的余量。
实际装配时,还需要根据实际长度需求来进行裁剪。

管线走大臂内侧的油管卡子
末端的油嘴接头在确认管子正确长度之后再剪裁安装

穿这些管子是比较费劲的

这是左侧刚穿完一要管后安装油嘴的状态

左侧也完成了。

回到起点,这时你们看到这边的油嘴已经从分配块上拆下来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这些管子长了。
当正常把分配块安装到阀上之后,左侧油管发生了折弯堵塞情况,就是说油管弯到了极限之后发生了形变,然后它不能保持通畅的状态。
这真是个坏消息,因为即使此时把油管剪短也无济于事。只能重新换一根新的管子。好在油管的数量是很足够的,允许失败重来。

网友:
滑移仔这么难装吗

楼主:
对有一定动手能力的玩家来说我觉得不难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吧,不能一言概之。

楼主:
很快会有更新,敬请关注!

楼主:
对于LT5这台模型来说,液压系统有三个回路,安装和调试其实难度并不算高,对于组装过类似田宫这类模型的玩家来说,看看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完成。
然而说难度不高,也不一定准确。我体会到的难度主要是两个方面:
1. 油嘴接头插管有一定难度
2. 油管长度最好预留更长,再根据实际需要来剪短,说明书上标注的尺寸会稍微有点长

上图所示就是副油缸布线完成后的状态

这是控制单元,主副油缸的接完油管之后的状态
在连接副油缸油管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油管长度,过长或过短都不行。
过长可能会被折弯堵塞,过短可能会影响行程。

安装扩展油路的油嘴接头

装机和布线之后的状态
镭速LT5标配的接头不是快拆式的,更换工具需要拧螺丝,稍显不便。
但是这个位置是可以升级成快拆接头的。

根据之前安装副油缸油管的经验,扩展油路的管子我预留了更长的长度。

A和B两根油管都顺利的从车头引到了车尾

然后测量准确后再裁剪,最后安装油嘴

最后把油嘴拧到油路分配块上,完成安装。

完成后的整体效果

然后把前置液压工具(铲夹合一)安装到车身上

为其连接油路
至此,所有油路的安装和布置就完成了!

接下来安装仿真散热窗口

这些小细节镭速都做得非常好

安装履带驱动轮

完成后的效果

接下来安装尾盖和尾灯

左右两个尾灯分别有两路灯,为:常亮灯和左右转向灯

中间也有一个灯

大概属于倒车灯之类的
只管把灯先安装在尾盖上,线路暂时不去管,后面再来布线和规划具体功能。

安装锁扣
锁扣的设计很人性化,打开和关闭很好操作。

安装铰链

然后把尾盖固定在车身上

这是最终的效果。
注意,这里加了两个垫片。
如果要我重新再装一台,我会先把垫片跟铰链安装到尾盖之后喷同色漆,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最后把配重块固定在车尾底部。

楼主:
液压系统的搭建已经完成。它是否能正常工作呢?
我们需要对它的功能进行检测,如果一切正常,才可以进行一步。
为此,搭建一个建议的控制电路,由:遥控器、接收机、电源、电调等部件来组成。

把三个换向阀的舵机线分别连接到接收机,至于用什么通道来控制,可根据自己习惯或喜好来自定义,加上这只是一个临时功能测试,所以不必太讲究。
驱动油泵的无刷电调也分配给接收机的空闲通道,这个通道你可以用一个独立的旋钮来控制,或者采用混控方式来控制。
如果你想知道混控如何设置,可以看一下后文的介绍,我会专门讲。

油箱里加注液压油,这个油需要自己准备,标配不含液压油。
使用40号抗磨液压油,加满之后再运行。

测试的方法是:
1. 让所有液压动作都走一遍满行程
2. 这时液压油会被吸入到各个油缸里面
3. 此时油箱里的油会减少或者见底,需要继续往里面添加液压油,直到所有动作做完,油位都基本保持不变。
4. 当油位基本保持不变的时候,再往油箱里适当加注一些油,大概到油箱的3/4位置就差不多可以了,这叫留有余量(因为当你更换液压工具时,新的油缸会消耗液压油)。

例外情况:
当换向阀能正常控制,同时你发现无论油泵转速如何,液压系统都没有动作的时候,那就说明油泵电机的旋转方向反了。
需要交换油泵无刷电机三根线中的任何两根即可改变转动方向。

测试完成后,把油箱盖(透气螺丝)锁上去。
这颗螺丝是透气的,不会完全封堵注油口。
因此要特别注意,加油之后,车身不要倒置或者处于侧卧姿态,否则液压油可能会流出来。

下面是液压系统测试短视频:

楼主:
接下来开始组装驾驶室。
这部分的组装难度不大,完成后的驾驶室形态很美,精致小巧又不失细节。
最重要的一点:LT5的驾驶室是全金属材料制造的。

首先准备好驾驶室的内饰材料
暂时忽略电路板,这里不会用到它。
这块电路板是LT5的声组灯光二合一控制板。

组装座椅和摇杆,座椅用螺丝固定,摇杆用胶水固定。

座椅底部是声组的喇叭
发动机的音效还有鸣笛的声音就靠它发声

安装蹬车梯
这个零件的折弯需要手工操作,请务必在喷漆前进行操作。
因为喷漆后再折弯就会伤漆。

接下来是驾驶室主体部分的组装

侧窗防撞网已装好
两块侧板都是CNC加工的,精度很高,轮廓线条优美

后窗组装完成,螺丝细小,操作要有耐心
框架材料是金属的

组装驾驶室的顶板以及天窗

组装驾驶室的正面框架,以及把灯板固定在上面。
PCB模块化的LED灯,降低了组装难度,也让美观度上升到了新高度。

接着安装前挡风“玻璃(亚克力)”
它带有颜色,并不是一块“白玻璃”,就像贴了防晒膜一样,档次看起来很高。
这个效果有点类似德国工程模型的做法,不过德机的颜色是偏蓝色的。

继续安装两侧的蹬车扶手
它是金属材料做的,红色效果来自于喷的漆。

完成后的效果

由于是全金属的框架,而且又采用的是CNC加工,因此结构坚固,外形也十分美观。
从任何角度看,都挑不出毛病。就算只是一个驾驶室摆放在柜子里,都是一件很棒的机械艺术品。

更何况,它里面竟然还有细节——顶置物框(行李架)。
灯的线是带有颜色的,为了美观,我们采用黑色热缩管来处理,使它能够更好的隐藏。

这是穿管后的效果

这是把灯线引出来之后的效果

往里面一看,真美观!不特别注意的话是看不到线的

然后把驾驶室和底板固定在一起,锁四颗螺丝就可以了。
这里特别赞扬一下镭速模型的加工精度,这么多的零件,竟然在组装之后能够合丝严缝的拼接在一起!
没有任何的孔位误差,没有任何的尺寸不适。可能在某些部位的安装时需要稍微用一点力才能挤进去,但又不需要特别大的力,这种精准的配合度值得称赞!

最后再来安装仿真雨刮器,很可惜它只是一个装饰不能动。

这个驾驶室的设计和做工绝对称得上是LT5的亮点之一!

组装驾驶室的短视频送给你:

网友:
车门黑边怎么不上色

楼主:
嗯,没上色
边缘弧度不容易控制,效果难以预料,保守一下就不上色了。

楼主:
接下来把三个换向阀驱动舵机的控制线梳理到尾部
尾灯线暂时缠绕整理以备后用

在之前的测试中,我们已经确认了无刷电调和无刷电机连接的线序。
为了使布线更美观,这里把插头拆了,然后直接焊上。

这是焊接完成后的效果

然后把无刷电调塞到舵机下面的缝隙里,用少许胶水来固定

接下来组装行走支架总成
会用到的零件如上图
材料有不锈钢、铜、铝合金
辅助材料包括:螺丝、卡簧、轴承等,这些材料都标配有余量

首先是组装张紧轮

这是完成后的效果

左右两边各一个

然后安装支撑轮

这是完成后的效果

然后把支架总成和机身进行连接固定
用两颗螺丝来锁定
锁紧之后是非常牢固的
连接点还有定位销,固定位置也是很精准的

最后来安装这些装饰盖

完成后的效果

装上塑胶履带

装上驱动轮的装饰盖
完成!

短视频送给你!

楼主:
经过以上步骤的组装,镭速LT5滑移机模型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了。
结构零件、液压系统、行走系统,三大系统现已就位,拉下来就是电子控制系统的安装。
假如要按难度由低到高排序,那么排列顺序大概是:结构零件、行走系统、液压系统、电控系统。

接下来就以LT5为例,向大家介绍它的电控系统是如何建立的。
建立电控系统并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方法和结果也有区别,这里分享的内容仅供参考。

LT5的两条履带分别由两个电机独立驱动,每个电机配置了一个电子调速器(简称电调),如上图所示。
电调的作用就是响应油门杆的控制,对电机的转速和旋转方向进行节调。
LT5标配的电调为双向有刷电调,内置BEC(可向接收机提供5V到6V的电力供应)。
板上焊有一个小开关,用于调置刹车模式;通过电线还焊接有一个开关,是电调的电源开关。

由于LT5的安装空间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把电调上多余无用的部分拆除,这样让它看起来简洁,对安装更加有利。
首先要拆的就是黄圈里的开关。它的功能是设定刹车模式,拆除之后就只有一种模式,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模式,所以这个开关就拆掉它吧。

再来是把电源开关拆除,直接导通焊盘,如上图黄圈所示。
这样一来,咱们就清理掉了两线电线和一个多余的开关。

再来就是把两个电调的电源线并联在一起,这样就减少了一个电源插头,焊接的方式更可靠。
当然,这个电源插头我们也是要去掉它的,因为最终的电源接头都是焊接的,不使用插头。

将两个电机的电线焊接到电调上,然后进行测试。

将两个电调的控制线分别连接到接收机的1通道和2通道

这里有两个控制方式:
1. 双杆直推:遥控器左右两个杆,分别直接控制左右两条履带。这种方式的设置最为简单,控制也最为直接,控制方法和真车一样。
2. 双杆混控:即左杆上下控制前进后退;右杆左右控制转向。这种方式需要设置混控参数,难度稍高,操作方式和开卡车类似。

两种控制方式在使用习惯上各种优劣,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设置。

请看上图,这是说明书推荐的布线图。请留意:连接到转向电调的蓝线(转向灯控制线)和连接到油门电调的红线(油门声音同步线)。

在触发声组油门声和转向灯这两个功能方面,双杆直推模式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不能很好的来触发油门声同步。
当然,双杆混控,在触发油门声和转向灯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但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可能这样讲,不容易理解。以下举例说明。

声组的油门声同步线,一般来说是并联在电调的信号线上的,即电调有动作时,油门声同步动作。这个好理解吧?
就像上图所示这样,红色线是连接在其中一个电调的控制信号线上的。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是双杆直推模式,你要把声组的油门声同步线接在哪个电调上?并接在两个电调上肯定是不可以的,那么接其中任何一个又会怎样的呢?
你应该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是的,无论接哪一个电调,油门声同步总是只响应一个杆,而不会两个摇杆同时响应。这意味着,当你要转弯时,假如某个杆不打杆,而刚好这个杆并接了油门声同步线,那么此时转向,油门同步声是不会发出来的。
而蓝色线(转向灯控制线),也是接在其中一个电调上的。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即在某种情况下,转向灯不灵。

那么双杆混控模式是否会好一点呢?也不尽然,假如你仍然按照上图所示的方式把蓝线和红线分别连接在电调上,那么结果也是一样的。

为了解决油门声音响应和转向灯响应的问题,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1. 必须使用双杆混控模式,因为只有这样,前进和后退才能通过一个摇杆来完成,而不是两个摇杆。这样一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个摇杆来关联混控一个闲置的通道,让这个通道来响应油门。
2. 转向灯同理,因为在双杆混控模式下,左右转向也只需要用一个摇杆来完成,而不是两个摇杆。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转向控制杆关联混控到另一个闲置通道,然后用这个通道来控制转向灯。

不过由于LT5的空间狭小,最多只能用到8通道的接收机,因此转向灯的控制功能我对它进行了舍弃(没有足够通道来设置混控了),而是让它配油门通道进行关联。既当油门有任何动作时,转向灯都会闪(把两个转向灯并在一起,变成双闪)。假如你能找到体积很小的9通道或10通道接收机,那么就不存在这个情况了,你可以实现所有的功能。

这是双杆混控模式的遥控器参数设定界面。
不同的遥控器,界面不一样,举一反三还是不难的。

上面所讲的所有内容,都是针对双电调双电机这种驱动形式的。

焊接主电源线的插头。
我们没有使用T插或XT60这种插头,因为体积太大。
而是焊接了上图所示这种小型的香蕉插头。
当然这里再推荐一种插头,就是XT30。

测试完成后,就把主电源线焊接在电调板上。

用热缩管把电调包起来之后,把它塞进箭头所示的缝隙中。

然后把用于驱动油泵的无刷电调的电源线焊接在另一个电调的电源焊盘上。
电源线采用焊接方式更为牢固,同时减少了插头的使用,不占用更多空间,布线也会更美观。

包上热缩管

塞进缝隙里

再把声组和灯光二合一板用双面胶贴在电机上。
这样一个简洁可靠的布线操作就完成了一半。

把这些线从车尾牵引出来。
注意:两个电调的信号线,我们已经把其中的红线拆除。这是电调的BEC供电输出线。
因为行走电调的BEC功率很小,我们用无刷电调的BEC来给接收机供电即可。

然后把中间的灯和主灯进行并联。
其实中间的灯可以是倒车灯,但是标配的灯光声组二合一板的灯光控制功能比较单一,只有:转向和主灯两个功能。

通电测试一下,主灯全亮。

根据LT5的布线图所示,主灯的控制线要使用到两根线,分别是:黄线和白线
其中,白线是正极公共线,也就是说,所有灯光的正极都是连接在白线上的,所以它被称为公共线。
上图所示的绿线是右转向灯线。

然后我们把这三条线焊接在灯板上。
这里还要提一句,LT5标配了不少转接线、并联线、接头等。
其实这些零件建议是不使用,推荐使用焊接方式。
焊接不仅更可靠,还会提升布线的美观度。

蓝线是左转弯灯线。
白线是公共正极线。
蓝线是右转弯灯线。

这是一个8通道的接收机,接收机上的通道资源有限,因此我们把声组控制线和灯组控制线并在一起了,通过一个三位开关来控制。

插头上标注了“灯”,但它有两个功能,除了灯控,还兼具:鸣笛声和发动机启停声。

把它插在第6通道上,再给6通道分配一个三位开关。
当然如果通道数足够多,这两个功能完全是可以分开来控制的。
第8通道为油门混控输出通道,它关联了:主臂换向阀、俯仰换向阀和行走电调。
即:行走会发声,执行液压动作时也会发声。
连接在第8通道上的就是油门同步线(红色线)。

最后焊上黄线(主灯)。

前面的机仓部位,布线整理已经完成。

后面的机仓部位,布线已经完成。

装上驾驶室,连接喇叭。

用螺丝来固定驾驶室

把驾驶室的主灯线从尾部牵引出来,然后焊接在灯板上。

大功告成!

然后把接收机放置在尾仓里面,位置和尺寸刚刚好,再大一点点都不行。

盖上尾盖,终于完成了!

这里公布一下我的接收机通道分配规则:
通道1:行走电调1
通道2:行走电调2
通道3:主臂控制
通道4:前铲俯仰控制
通道5:扩展油路控制
通道6:灯光、鸣笛、发动机启停
通道7:油泵控制
通道8:油门混控输出(关联行走电调、主臂换向阀、俯仰换向阀)

三条短视频送给你:

楼主:
即将进入收尾阶段。
最后要解决的环节是供电。
LT5建议使用3S锂电池供电,工作电压11.1V至12.6V。
摆放电池的位置在换向阀体的上部分空间。该空间的尺寸比较狭小,对电池尺寸的要求比较高。
寻遍了大部分航模聚合物锂电池,要么容量偏小,要么尺寸不合适。
最终我选择了18650锂离子电池,3颗串联,容量约3500mAh,续航时间还是相当给力的。

电池的尺寸刚好能够把电池仓的位置填满不浪费,为大容量长续航打下了坚实基础。

焊上平衡充电插头

焊好主电源插头

然后再把主电源线焊在电池上

最后封好外皮
外皮最后是找尺寸合适的热缩管,由于手上暂无合适的材料,就用其他材料临时替代了。
DIY的电池组,外观不太美。

之后我又发现前面固定蹬车梯的螺丝长度不合适,会抵住油箱剐蹭,使低板难以安装到位

于是手动把螺丝裁短,之后得以顺利安装

现在电池已经放在电池仓里面了
这结构紧凑得也是没得说
空间没有丝毫的浪费
虽然组装有一定困难
但我十分喜欢这种紧凑的设计
也享受规划线缆布局的过程

接通电源插头之后,机器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尾仓盖有一个锁,关闭的时候能听到清脆的咔嗒声,于是它就锁住了,并非是磁吸锁定。
打开的时候,要只需要把锁向上抬一下就能要开,操作起来还是很顺手的。
这些小细节,设计得都很用心。

最后来贴上水贴纸

终于大功告成

最后的最后,我们来优化一下转向灯的逻辑。
由于8个接收机物理通道都用完了,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控制转向灯,所以在这里我把转向灯的功能改成了“双闪”。
双闪的触发是通过8通道来的,8通道是发动机声音的混控通道,把蓝线和红线并在一起,就可以共享功能。
改装之后,当有行驶或液压动作的时候,双闪灯都会被激活。

这是尾仓里面的最终布线状况
紧凑得让人丝毫不能怠慢
但组装它的过程实在太爽啦!

组装镭速LT5履带式滑移机模型的全部过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面来总结一下镭速LT5的优缺点。

优点:
1. 全散交付,能彻底享受动手的乐趣,甚至连外观颜色都可以按喜好自己做涂装
2. 细节丰富,精致小巧,功能强大
3. 尺寸大小合适,与14比例或近似比例的模型放在一起玩看起来协调度高
4. 履带行走驱动结构仿真度高,有机身内置的减速传动系统,履带行走系统设计有张紧轮
5. 标配灯光、声组等电子设备,声光效果不缺席,是提升仿真体验必不可少的功能
6. 标配扩展液压回路、标配前置液压工具手动快拆耦合器
7. 标配带有液压夹的四合一铲子,立即享受扩展液压回路的功能
8. 结构零件加工精度高,拼装误差小,底盘和驾驶室全部采用的是金属材料
9. 说明书清晰明了,组装无困惑
10. 辅材零件有富裕备件

缺点:
1. 液压油的加油口在机身内部,加注液压油比较不方便(要拆10颗螺丝)
2. 油箱盖的螺丝是透气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内外气压平衡,缺点是加油之后不能倒置,否则油可能会流出来,不利于长途运输(可以考虑临时封堵)
3. 空间结构紧凑,组装难度较高
4. 灯光功能较为简单,只有转向和大灯两种灯控功能
5. 声组启动声缺少从启动到怠速的无缝过渡;声组音量室内玩尚可,室外玩音量偏小
6. 喷涂零件要注意漆面厚度的控制,接缝或摩擦面的漆尽可能薄,否则可能会影响装配
7. 扩展液压回路的液压接头没有采用快拆接头(查支持升级成快拆接头),需要手拧螺丝

小结:
镭速LT5特别适合那些想挑战自己,并且喜欢动手的玩家。从外观颜色的搭配、结构零件的组装、液压系统的布局、电控系统的设置,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挑战和乐趣。对于有过田宫或类似模型组装经验的玩家来说,LT5的组装难度会大大高于前者。单从零件的数量上看,也要大幅度多于前者。镭速LT5也是一台值得花心思去打造的精致模型,涂装颜色和样式,是否做旧,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是非常个性化的选择,但是对动手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委托代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镭速LT5集成了三阀液压系统,标配扩展液压通道,标配了前置液压工具手动快拆耦合器,后期加装前置液压工具十分方便。镭速为LT5设计了多款即将上市的液压工具,对丰富应用场景,提升玩耍乐趣带来无尽的想象空间。价格方面,12800元的KIT散件版单价并不便宜,但相对于德国同类进口模型来说,不仅国产的模型做工更好更精细,而且价格大约仅为进口模型1/4,这样看起来你说是超值还是不值呢?优点缺点,都已经写完了,是否适合自己,还需要自个拿主意!

对于这款模型,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欢迎评论区留言!

两条测试视频送给你:

网友(2021-02-03):
精品,欣赏组装过程也是一种享受,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前面那一段扯价格的负面公知话去掉的话这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评测。

楼主:
滑移机与490挖机搭配起来也是相当的好看

网友:
太漂亮了,組裝有一定難度

网友:
制作过程 是享受,制作 完就不想让它下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