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一定要亚拓的球头钳才好用?

楼主(2020-12-31):
手上有三把杂牌,都没法拆450/470的十字盘球头,塞不进去。

网友:
面对同样的问题,手边有磨刀石,可以把头部磨细点

网友:
正在纠结买JR的直头还是弯头球头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头钳jr好用,螺丝刀亚拓的就好用

JR和hirobo哪个好?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说直得好,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角度问题,就像是正反手。某个角度正弯得劲,另一个角度就反弯舒服, ...

看样子要做个有钱人

网友:
球头钳的确是个容易忽视的问题!球头拆装非常容易受伤!拆十字盘我是用1.5的内六角螺丝刀插在球头的下面,像反方向一扮球头扣就下来了!还不伤球头

网友:
球头钱我只有那个黄色塑料套的那种,很便宜,开始也觉得不好用,有的位置插不进去,没办法,打磨吧,打薄很多,还可以用了,但我的这个钳子还有个缺点,那个小圆圈还有两个耳朵,硌坏了我好几个球头扣,再磨,把小圆圈两边的小耳朵都磨掉。现在感觉用的挺好的。没有好钳子,不知道啥感觉。但那个螺丝刀,我是真的狠心买了,还真不错。有钱就买好的吧。

网友:
亚拓的钳子很多人说是垃圾

网友:
一把hirobo用了15年

网友:
怎么会塞不进去呢?我也是杂牌的可以用

网友:
亚拓球头钳就是垃圾!我用球头钳夹450横轴,结果钳头折了,差点断掉,同样一把一模一样仿亚拓的这把球头钳,夹了无数次横轴都没折了。为什么夹横轴?那把钳子上有两豁口,小的是夹球头扣连杆的,大的就是夹横轴的,用来固定横轴拆横轴螺丝。

网友:
塞不进就磨掉点我也是用的这种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