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艘1/100 055驱逐舰开工。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0-12-31):
一楼暂占用陆续更新……

手机上传图片好累哟
设计了一个775减速电机

网友A:
还带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带减速箱?!

因为动力系统用的车上的4S供电所以考虑用了个减速

楼主:
人字架。和出轴用铜管来制作

楼主:
轴系最开始考虑用传统一根直的。最后还是改成了一段大的一段小的。这样船尾出轴就不会太大。

楼主:
刷环氧和小零件制作

楼主:
船底表面初步打磨安装轴系

楼主:
打磨的时候发现前鼻子外形不对,找了很多参考物对比。最后无意中在抖音找到了位老哥做过055。于是参考老哥的成品做了下外形的修正。

楼主:
最后对出轴做矫正。最开始出轴位置搞错了

楼主:
打上红灰在打磨一遍,漫长的打磨时间

楼主:
现在开始漫长的上建细节制作。

楼主:
因套材原有一些细节数据错误,基本都需要自己在修改下。没钱买琢刻件只有自己动手做。自己动手丰衣作食。哈哈

楼主:
0.5MM一根根自己做虽然累但效果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毕竟手艺不好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网友:
这个工程可够大的了

楼主:
把楼梯重新修正了下尺寸和间隙。顶棚这个位置找了很多实物图做了可以加盖的。这样就OK了

网友:
做的真好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