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8SG控刷固件失败,紧急求救!

楼主(2020-12-31):
小白第一次试着升级固件,控开机选择开启usb,连接电脑成功。接着将控里的全部文件拖进电脑备份成功。为将下载的新版文件拖进电脑,先删除控里原有文件。这时悲剧发生了:竟鬼使神差地碰了enter键一下关闭了usb,结果再也不能连上电脑了,关机后再也开不了机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
哪位大神知道?救救我!

网友A:
摁住enter键开机,这时控的屏幕显示一个大大的usb图标,表示控已开启usb,这时可以连接电脑。根据您说的情况,只需要把备份文件复制回控重新开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摁住enter键开机,这时控的屏幕显示一个大大的usb图标,表示控已开启usb,这时可以连接电脑。根据您说的情 ...

搞定,哇塞。感恩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哇塞。感恩大神!

不客气,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