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刀开关可以完全控制BB响吗?

楼主(2021-01-01):
单刀开关装在负极的引线上,可以控制BB响,使其不起作用。
但是,BB响被完全断开了吗?
因为不懂BB响的电路,看到BB响有多个插针,只断开一条,可能还存在回路,所以有此担心。

网友:
你这个试验一下吧,要看电路设计,因为平衡线上,每相邻的两个线就有一个是负极,不知道你做什么用,bb响只显示电压时几乎不费电

楼主:
我玩帆船,太省电,充好电至少能玩两个周末。
但是帆船要密封防进水,而且设计得不好,空间太局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我不想每次拆装电池,就拉出来了一条充电线,再装一个开关。
我手上的防水开关是单刀的。
我试过,单刀开关断开BB响的负极(最左边一个插脚),BB响就没有显示了。
如果是使用1S的电池没有问题,断开后就不可能有回路了。
但是对于2S及以上的电池,还存在有回路的可能,还可能会耗电,而这一点只能从BB响的原理上来分析了,所以我想请懂BB响的朋友指点一下。
另外想问一下,咱南湖可以玩帆船吗?多年没有回去了,回去过几次也没去过南湖。

网友(2021-02-02):
引用 楼主:
我玩帆船,太省电,充好电至少能玩两个周末。
但是帆船要密封防进水,而且设计得不好,空间太局促,处理起 ...

我想过这个,应该是没有电流了。改天测试下吧。

网友:
不知道用的是哪种bb响,最简单的那种插线其实就是供电线,断开其中一根就算完全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