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大兔子 MSH PROTOS 700/770/800 电动直升机装机首飞

楼主(2021-01-01):
配置:小罗 MSH PROTOS 800
SAB 810大桨
SAB 115尾桨
4728 470KV电机
好盈 200A 电调
GDW 892*3+895 舵机
MB 5.1 陀螺仪
直接看图吧

网友:
一地钱哪!

网友A:
主轴座上还有个推力轴承+抱紧环,十分讲究啊

网友:
这机子一定会很安静,只有爆浆的声音。老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飞机安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某个人在某飞机群里,为了当舔动物,说某飞机的噪音像发动机的声音,这种 ...

是说想涡轴发动机得声音,好像还有视频,记不起来是哪个飞机了

网友:
这机子真大气

网友:
黄色最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飞机安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某个人在某飞机群里,为了当舔动物,说某飞机的噪音像发动机的声音,这种 ...

网友:
主皮带换了啊……原本是盖茨的3mgt……马达座改了,没了压带轮,马达位置应该也前移了不少吧

网友C:
这个止退环的结构可以

网友(2021-05-06):
这机飞起来一定很轻盈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A:
主轴座上还有个推力轴承+抱紧环,十分讲究啊

幸好多看帖子没有贸然试飞,原来我的主轴上的限位器装错地方了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A:
主轴座上还有个推力轴承+抱紧环,十分讲究啊

这个推力球轴承可以承受主轴向下的力,倒飞可以减少主轴轴承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止退环的结构可以

这个推力球轴承只有倒飞用得上

网友:
我这个配的710的桨,整备质量5.8公斤

网友:
我之前把接收机放在后面,看着线太乱了,然后就移到前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