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 INAV固件+BN880GPS 无法设定定高、定点、返航模式

楼主(2021-01-01):
调参的时候在模式设置界面,解锁、自稳、定高、定点、返航、LED、BB响都设置了相应的拨杆,解锁、自稳、LED、BB响拨动相应的拨杆,对应的模式都会有高亮显示,飞控也会发出响声,这就代表是设置成功了,但是拨动定高、定点、返航拨杆,虽然遥控器的数值会在对应的模式里面跳动,但前面就是不高亮显示,飞控也没有任何提示声音,也就是说没有高亮显示的模式是没有设置成功的,后面试飞也证实了这三个模式确实没有设置成功。换了很多个软件版本和固件都不行,最近被这个问题都快搞疯了。麻烦知道的前辈说下到底是哪里设置错了呀,谢谢了!

楼主:
LED和BB响前面都会高亮显示

楼主:
大佬救救我呀!

楼主:
GPS也是正确识别的

网友A:
换飞控吧。f4v3.。。品控有问题。。。可能不走运买了残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飞控吧。f4v3.。。品控有问题。。。可能不走运买了残次品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飞控,可以配上BN880实现定点返航的。

网友B:
我上次的发生这个情况是  电调协定和频率选错了,搞得电机电调没反应,其实飞控是有反应的,用的以前的老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的发生这个情况是  电调协定和频率选错了,搞得电机电调没反应,其实飞控是有反应的,用的以前的老电 ...

我目前这种情况应该和你那种情况不一样,我这个虽然在定点、定高和返航模式上没反应,但是在卫星3D定位后可以用自稳模式解锁起飞。问了卖家,卖家说INAV不太支持穿越机的GPS。个人感觉应该是调参的时候哪里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的发生这个情况是  电调协定和频率选错了,搞得电机电调没反应,其实飞控是有反应的,用的以前的老电 ...

我这个在定高、定点和返航模式的时候,飞控确实没有反应。在调参的时候遥控器拨动其他设置好的模式,飞控都会响一声,然后调参界面对应的模式前面也会高亮显示,唯独就这三个没有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这种情况应该和你那种情况不一样,我这个虽然在定点、定高和返航模式上没反应,但是在卫星3D定位后 ...

卖家瞎说了,我bn220 gps  加 外置罗盘   玩的开心的呢,不可能是inav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瞎说了,我bn220 gps  加 外置罗盘   玩的开心的呢,不可能是inav不支持的

看来还来还是要多花时间折腾下才行,估计也就是一层纸,搞明白了就恍然大悟。

网友B:
bn880  inav  有个bug

需要设置270,,你试试,,好多人遇到这个情况,说不清为什么,按箭头安装gps,也需要这样设置

还有gps第一次搜星据说需要几分钟,有人5分钟,有人更久,以后就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n880  inav  有个bug

这个我是设置正确的。第一次测试GPS搜星差不多用了8分钟,后面更换电池热启动,十来秒就可以搜到星,因为GPS里面自带了个小纽扣电池,会记录之前的卫星数据,所以很快就定位成功。但是第二次测试的时候搜星成功后更换电池热启动还是用了差不多6-7分钟这个样子,可能是地势原因吧!

网友C:
看看气压计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气压计坏了没

气压计应该没有问题,卫星3D定位以后,可以用自稳模式解锁,然后切换到定高模式起飞,在空中切换定点模式无任何反应,就感觉没有设定这个功能一样。但是定高悬停以后,会自动画圈,然后越画圈越大。

网友:
你设置的通道是无效的

网友:
F4飞控的穿越机默认通道没有那么多,所以你设置Ch5根本无效。建议你只设置到aux1,aux2,aux3这几个辅助通道来控制,问题一定会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计应该没有问题,卫星3D定位以后,可以用自稳模式解锁,然后切换到定高模式起飞,在空中切换定点模式 ...

那可能硬件有问题,飞控或者gps

网友C:
另外还有,inav你要地面站与固件版本一致才可以调参,要不然很多问题你发疯都想不出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有,inav你要地面站与固件版本一致才可以调参,要不然很多问题你发疯都想不出为什么

固件和地面站都是一样版本的。现在打算放弃INAV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BF,之前也试着刷PIX的,但是调参的时候遥控器始终没用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和地面站都是一样版本的。现在打算放弃INAV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BF,之前也试着刷PIX的,但是调参的 ...

我f4v3用的inav都没问题,用2.1.0固件,2.1.4地面站,每架机都没问题,想反刷了新版本那些就问题不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飞控,可以配上BN880实现定点返航的。

inav 。我一直都用化骨龙的。。。。170多块。。

网友D:
開關設定對嗎? 沒跑到你指定的點.當然不會亮

螢幕擷取畫面 2021-01-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開關設定對嗎? 沒跑到你指定的點.當然不會亮

开关设定没问题,截图时开关在自稳模式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 。我一直都用化骨龙的。。。。170多块。。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f4v3用的inav都没问题,用2.1.0固件,2.1.4地面站,每架机都没问题,想反刷了新版本那些就问题不断

改天我也试试2.1的固件看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此贴终结!感谢各位前辈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我也试试2.1的固件看看。

用2.5 不好嗎

螢幕擷取畫面 2021-01-09

楼主:
2.5的中文版很少见哦,前辈可否方便打包分享一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的中文版很少见哦,前辈可否方便打包分享一份

鏈接: https://pan.baidu.com/s/1t0Z2u6aEY-FpjHyPzkTQsA 提取碼: nht2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鏈接: https://pan.baidu.com/s/1t0Z2u6aEY-FpjHyPzkTQsA 提取碼: nht2

感谢前辈!

楼主:
之前GPS是用打印座安装的,后面发现定点会画圈(可能是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我没设置对),就干脆将GPS直接用泡沫胶粘在机架上了。波特率之前设置的38400,发现收星要8-10分钟,后来改成115200后收星就很快了。

楼主:
以我的为例,我打算是做远航,所以不考虑手动模式。在定高和定点的时候操作横滚和俯仰机身始终需保持自稳状态,所以自稳模式的信号范围需要覆盖定高和定点的信号范围。之前因为自稳模式的信号没有覆盖定高、定点的信号,所以才会出现问题。说白了就是看自己的需要,然后决定要不要把自稳模式覆盖到定高和定点。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但看图好好想想的话应该能明白。

楼主:
之前BF能回传遥控器信号,现在用INAV后发现遥控器信号不回传了。想请教下知道的前辈是INAVA固件不支持吗?

网友E:
你占用了数据回传的通道

网友F:
哈哈哈哈,我的御动力刷INAV的时候也出了好多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和你一样,在空中画圈越画越大,之后换了一个GPS好了,然后还有自稳模式拨动解锁后然后切到定高定点模式飞机会在地上跳一下然后落下来,如果此时再给油门的话飞机就会往一个地方倾斜,我研究了一下好像是GPS搜的星太少了(只有7颗星)导致的。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坑呢,比如用御动力的桨叶大油门直接失去姿态。还有一次我从手动模式切到自稳定高定点模式,50%左右的油门一直往上爬升,之前自稳定高定点模式50%左右的油门都是稳定悬停的。还有就是直接定高定点模式无法解锁,必须自稳模式解锁后才能切到定高定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哈,我的御动力刷INAV的时候也出了好多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和你一样,在空中画圈越画越大,之后 ...

命令输入:set gps_min_sats=6   然后回车。(最小GPS数量为6颗)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   然后回车。(无卫星定位即可在任意模式解锁)

最后输入: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占用了数据回传的通道

请问是哪个占用了这个数据回传通道呢,如何解决?

网友E:
比如数据回传通道你在黑羊上设置通道8,值改成LQ,在BF接收机页RSSI通道对应改成AUX4,这样的话,模式之中不能有任何通道用到AUX4,否则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数据回传通道你在黑羊上设置通道8,值改成LQ,在BF接收机页RSSI通道对应改成AUX4,这样的话,模式之中 ...

我这个被GPS占用了,好像没办法改了。

网友E:
你看的是UART,我说的是aux,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的是UART,我说的是aux,不是一回事

好的,谢谢啦。已经在接收机设置页面调整好了!

网友:
也想在inav上远航

楼主:
前辈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用2.5.0的地面站调好参了(和其他版本一样调式),地面站各项各项功能都显示正常,电机在地面站上测试也是正常的,但是遥控器解锁为什么没有反应呢?遥控器通道都是正常的。是不是2.5的版本还需要在什么地方设置一下才能解锁呢?

网友(2021-09-24):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用2.5.0的地面站调好参了(和其他版本一样调式),地面站各项各项功能都显示正常 ...

听说各项指标全绿钩才能解锁

网友(2021-11-26):
定高定向需要叠加 angle 模式

网友(2022-01-05):
我的只有定点模式不亮其他都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