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30战斗机 玩具差速遥控飞机改装双发无刷电机 飞行视频 @深圳中心公园2020/12/28

楼主(2021-01-0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5!2~5!2~5!2~5~5~A

规格数据:
机身长度:  75公分
翼展:        51公分
螺旋桨:     5英寸 x2 (正反桨各一)
电机:        无刷马达1307/3000KV x2
舵机:        4.3克 x2
电调:        6安培 x2 带BEC
接收机:     DSM2/X 内置六轴陀螺仪
飞行时间:  10分钟
起飞重量:  208公克
电池:        锂电池 900毫安时/7.4V/2S/20C

网友A:
差速双混器是我生产的, 居然也能用到 飞机上(原先只想用在车船上)
既然是 三角翼, 有没有差速双混器都无所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速双混器是我生产的, 居然也能用到 飞机上(原先只想用在车船上)
既然是 三角翼, 有没有差速双混器都 ...

差速器好评.

双发飞机用差速器很重要, 可以比较容易实现垂直吊机, 而且左手转向(RUDD)比较好控制,
可惜转向时会掉高度, 如果能补点升舵就更好.
后来我用遥控器混控功能, 设置 方向RUDD 混控 升舵ALE, 转向掉高度问题改善许多.

网友B:
这么好的壳子上小函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壳子上小函道啊…

重量控制会很难,控制不好会飞的很难受

网友(2021-02-13):
这飞机外壳不错,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