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机 松油后 一个神奇的玄学现象,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解答下

楼主(2021-01-02):
飞机是ET85 自己组装的   BETAFPV飞控  1103点击  请教下大佬。。我飞机一定速度前进之后,油门收到0,想让飞机往下坠,但是飞机很奇怪,它不会往下降,(不是单纯的惯性)飞控反而保持了一定的油门,让他继续往前漂。。比如做动力环 power loop的时候。在下坠过程中,他就会一直往前漂,不及时下坠,导致飞不出漂亮的圆弧。从声音上听起来就是,我遥控器油门收了,但是飞机油门没收,特别是前进状态下,油门打为0,往后拉升降舵,飞机油门不降反升。

airmode是开着  怠速已经调到了4%了  PID 试过默认的,自己调的,参照别人的 各种调试都尝试过了,飞机已经不抖了,其他动作都正常,飞机也是新装的,桨换了新的钱枫,硬度平衡性也还好,电机方向也设置了反向。

之前飞75MM的圈圈机mobula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圈圈机的机架造成的呢???

请高手回答下?

网友A:
airmode关掉试试,开了airmode转速本身就会增高。再不行就怠速再调低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mode关掉试试,开了airmode转速本身就会增高。再不行就怠速再调低一点试试

但是我飞3寸牙签机 就没这个现象 同样的airmode,不是怠速的问题,是飞控那一刻把油门提升了

网友B:
我的3寸涵道机和你一样的问题,收油门掉高很慢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寸涵道机和你一样的问题,收油门掉高很慢很慢

难道真的是圈圈机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