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hd nano talon evo 求助飞过的大佬

楼主(2021-01-03):
买的小小胖,原厂配件,用的18650 sony vtc6 4s1p电池,装机后带电池720g,不带电池500g,快两个月了,手抛满油门总是飞不起来,重心调的没问题的,手抛落下来炸鸡没有翘过头,,,想是不是自己抛的没有够起飞的速度,后面自己做了一个滑跑车,类似下面图片,车在起飞后能自己脱落的那种,结果做出来,用18650电池滑跑20多米依然飞不起来,用穿越机的格式1550mha 172g的电池滑跑了20多米结果飞起来了,但对于固定翼我是小白,起飞用的手动模式,飞起来没控制好直接挂树上了,,,,想问问大佬们,飞机原厂用的是2204 1870kv的电机,6030桨,30a电调,想要用手抛起飞,还用18650的电池,升级动力系统有用么?比如用2216 2600kv配6030桨

网友A:
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B:
那个滑跑车不是精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是不是装反了

桨没反啊,我之前玩的穿越机,还是有点航模的基础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滑跑车不是精翼的吗?

图片是精翼的,自己拿木板和轨道轮自己做了一个,成功起飞过一次

网友C:
电池太重了18650又输出不了大电流,换成2200的锂聚电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太重了18650又输出不了大电流,换成2200的锂聚电池爽飞。

续航时间高是3s还是4s好啊?

网友D:
18650 一般是3C上下 。往下1C往上5C以内。 2204电机,一般最少需要15A电调才不烧 所以电流满油门有15A左右。按电池2600MAH 如果是动力的。是5C.也就13A电流的输出能力。根本不能满足。2204电机的满功率油门。满功率油门是电机的最大拉力。如果你这个电机拉力700G.也最多是1:1  推重比。所以700G/15A=47g每A电流。47*13A=600g 拉力。这还是按你的18650为 5C动力电情况哦。如果是3C普通动力18650,拉力估计只有400G不到了。所以无法起飞。或者你换用30C的18650 电子烟用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 一般是3C上下 。往下1C往上5C以内。 2204电机,一般最少需要15A电调才不烧 所以电流满油门有15A左右 ...

我买电池这家,用的18650电芯是sony vtc6,介绍说7c持续放电电流,10c爆发电流,我一直考虑是不是电池重量问题,还真没注意电流,我回去看看dvr起飞85%油门电流有多少,,,

网友:
建议拍照上图。这样大家可能会看出点什么。这么小的飞机,肯定不是c6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 一般是3C上下 。往下1C往上5C以内。 2204电机,一般最少需要15A电调才不烧 所以电流满油门有15A左右 ...

刚才看了,18650电池满油18a的电流,格式金砖1550电池满油19a电流,,,这应该不是电池放电的问题吧,,,我现在买了x2216 2600kv的电机,配50a电调,这样动力能有提升么?

网友E:
我也是小小胖,带电池650g,用的破风2207电机6040螺旋桨和4s1p 18680GA,司南飞控,昨天抛飞两次,第一次没啥问题,第二次机头装了个30g的卡录相机重心后移了一点但是也没拉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小胖,带电池650g,用的破风2207电机6040螺旋桨和4s1p 18680GA,司南飞控,昨天抛飞两次,第一次没 ...

原厂动力不行才换的电机么?

网友D:
我看过一个视频 2208 KV1400 电机 用稳压电源测试拉力。8030桨。。电流19.8A 拉力能有800G以上900G以下。650G的飞机。那不是小菜一碟?就算电池问题电流达不到格式的19A.也应该不会差太远。650G的飞机应该也有1:1的推重比。应该能轻松起飞。如果是电调过小。会烧电调的。电流大小不是电调限制的。
按楼主4S的18650 一个电池大约39克。总共也就160克。如果换用6030桨用2208 KV2300 也应该有750克,电池动力也应该也能满足1:1推重比。终上所述。问题可能根本不在重量上。而是飞机的调试上边。电机的角度是否过大,起飞飞控都无法弥补,说明了问题。是否考虑电机上拉微调。请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一个视频 2208 KV1400 电机 用稳压电源测试拉力。8030桨。。电流19.8A 拉力能有800G以上900G以下。65 ...

刚刚又去查询了下电机2204 1800KV 配套6030桨。拉力的确有点低。360多克。如果用6040桨 估计会有400G.还是有点低。对于650克的全重来说。建议更换电机和更大的桨。

650克。推荐2208 KV2300 或者 KV1800 这个配置6和8寸桨,应该都能i轻松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一个视频 2208 KV1400 电机 用稳压电源测试拉力。8030桨。。电流19.8A 拉力能有800G以上900G以下。65 ...

先谢谢你哈,给了很专业的分析,我已经下单了x2216,到时候装上了再试一下,也会看一下电机角度,总之先谢谢啦~

网友F:
不用管别的,桨叶换6040 就不一样了。要不你就换三叶桨。随便哪个玩多轴的都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管别的,桨叶换6040 就不一样了。要不你就换三叶桨。随便哪个玩多轴的都一大把。

换过6040的马刀桨,飞不起来,,,感觉不是桨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6040的马刀桨,飞不起来,,,感觉不是桨叶的问题

你是想要 一个大于 1 的推重比吗?  那门板推上天玩的就没意思了。
给你个参考 2204无刷电机 KV1850左右   用8040桨  3S 电池 推力大约 610 克左右。 用4S应该是推750克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油管的视频,老外对新的nano talon评分很低,一是机翼的传动机构打杆后因为零件精度问题总是不能精准 ...

开始买这个飞机,是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外形。但是买来一次次的失望,因为起飞失败,赔进去2套鹰眼4K卡录等其他设备,最后一次炸彻底了,虽然已经修好了,不想飞了。副翼从没精确归位,机翼上放天线,飞机都会偏航很厉害。总之,除了外形,失望至极。

网友G(2021-02-05):
这个推力肯定能轻松起飞的,我有ZOHD的飞翼,好飞的批爆
这个小小胖,肯定也没问题,你不上图,怎么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推力肯定能轻松起飞的,我有ZOHD的飞翼,好飞的批爆
这个小小胖,肯定也没问题,你不上图,怎么分析原 ...

我的nano talon现在已经爽飞了,不好起飞就是推力不足的问题,飞机的原厂电机满油门只有19a左右,油管上评价这架飞机速度比较快,我的飞机目前有750g,所以起飞手抛根本达不到飞机所需要的速度和升力,现在换了致盈野牛2600kv的电机6040桨,满油有35a的电流,推力也明显比原厂大了很多,现在4s电池85%的油门可以轻松手抛起飞的,换格式3s2200电池,飞机重720g左右,满油手抛起飞,开始飞机会下降,但速度起来后,也可以正常爬高飞行的。飞机原厂的动力,估计是在飞机全重650g以下才能手抛起飞。目前飞机用4s电池750g的情况下,油门35%可以不掉高巡航,飞行时间大概有35分钟左右,总里程目前最远是20公里。

网友C(2021-03-19):
引用 网友G:
这个推力肯定能轻松起飞的,我有ZOHD的飞翼,好飞的批爆
这个小小胖,肯定也没问题,你不上图,怎么分析原 ...

你的ZOHD飞翼是什么时候买的能给我一个连接吗,我的ZOHD飞翼飞丢了一侧机翼想再买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ZOHD飞翼是什么时候买的能给我一个连接吗,我的ZOHD飞翼飞丢了一侧机翼想再买一个。

淘宝上搜:ZOHD dart wing
有点贵,PNP+飞控4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搜:ZOHD dart wing
有点贵,PNP+飞控400多了

哦,是前掠翼啊,我的是那种常规的后掠飞翼

网友(2021-04-27):
电机下方2个螺丝各垫2个垫片。

网友(2021-08-07):
不错的飞机,这个飞机飞的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