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儿装老酒”天梭一号一级弹射模型滑翔机

楼主(2021-01-03):
       天梭一号P1T01弹射模型滑翔机,是张文义老先生在2020年推出的又一力作。天梭一号,是有史以来使用模具注塑工艺批量生产的最先进的初学者弹射滑翔机。

       天梭一号符合我国的《航空模型竞赛规则》的P1T-1比赛规则,同时也符合美国“科学奥林匹克”B类弹射滑翔机规则以及美国AMA学会的标准弹射滑翔机规则(从美国资深模友处得知)。

       虽然模型的机翼只是普通泡沫板材裁切而成的简单翼型,但是这样的机翼仍然能做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滑翔,在静默气流中飞行超过30秒,是相当容易的。

        这款模型已经尽最大的可能的“优化”,对初学者相当“友好”,而且它不含任何木制零件,可以很轻松的组装粘接。

       该模型的翼展为199mm(约7.9英寸),飞行重量约为7.95克,适合飞行。

       如果想增加模型结构强度和抗冲击性,我们建议在机翼前缘,用薄碳纤棒加强。

网友:
我亲自测试过这个飞机,即使是小场地也很轻松飞30秒到40秒。

网友A:
现在越玩越容易了,直接玩而不需要制作。以前做个弹射,特别是尾翼可动的弹射机,可以说是技术门槛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越玩越容易了,直接玩而不需要制作。以前做个弹射,特别是尾翼可动的弹射机,可以说是技术门槛很高的。

是的,确实已经很简单,但现实是,对初学者来说还是“不够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已经很简单,但现实是,对初学者来说还是“不够简单”。

看似简单,实际不简单,有多少人能飞到1分钟?
天梭一号如果给玩家再加强,并修改减小阻力,它还能飞得更好。我最近一直很忙,没有再对这个飞机进行研究,等放寒假了,我抽个时间做一做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简单,实际不简单,有多少人能飞到1分钟?
天梭一号如果给玩家再加强,并修改减小阻力,它还能飞得 ...

你又在此“腾云驾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又在此“腾云驾雾”?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很多人对初级的模型都不重视,看见飞机的结构简单就认为很容易,这完全是误解。其实,这些初级模型都是自由飞类的为多数,需要的理论和技术都很高,都是学习航模的必要基础。弹射飞机能飞到30秒的人不多,手掷飞机竞时能飞到30秒的人也一样,竞距能飞到30米以外的很少……能玩遥控固定翼的人不一定能玩好初级模型。
       天梭一号弹射飞机的设计很好,简化了飞机的制作过程,让初学者很快能把飞机装好。但是,因为采用泡沫材料制作机翼,并且是平板翼经过简单的弯折得到凹凸翼型,前缘和后缘的厚度大,有棱角,对飞机的飞行产生较大的阻力,影响了飞机的爬升和滑翔,如果对这个问题加以修改,飞机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我设想过在前缘和后缘拼接轻木,并打磨为流线型减小阻力,只是目前还没时间去尝试。减小阻力的效果已经在我的桐木、轻木弹射飞机上等到验证,减小阻力后,这两个飞机都很轻松飞到了1分钟,弹射的高度也更高。
       在当前的中小学生航空航天模型比赛中,很难见到我们当年比赛的好成绩,主要原因不在套材本身上,而是参赛的学生以及他的指导老师对航模的认识不够,缺乏相应的技能,还有比赛的规则有问题。比如,2019年飞北赛的初级橡筋飞机中学男子组第一名成绩是50.40秒(32.03秒、18.37秒之和),同样用轻骑士飞机,我的学生飞一轮就差不多可以拿下了。而比赛中更是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成绩,在小学男子组比赛中除去0秒成绩外,最低的成绩为1秒。任何一个固定翼模型飞机,在手掷滑翔试飞中的留空时间都不止1秒钟,这带动力的橡筋飞机是怎么飞出这样的成绩的?在我去辅导过的小学都有同样的现象,学生对弹射飞机、手掷飞机、橡筋飞机和电动自由飞等都不感兴趣,报名参赛的学生很少,而遥控类四轴、无人机、固定翼等报名的人就很多。据我了解的原因有:1、学校老师搞不了自由飞类的模型,只玩过遥控模型,特别是四周无人机,外聘的老师也一样;2、家长认为自由飞类模型就是小孩子的玩具,没有科技含量,学不到科技知识;3、学生认为自由飞类模型不够高级,飞遥控模型才是有水平。
       学校航模教育已经脱离了基础,盲目去最求所谓的高科技,而实际上学生又能从这些高级模型当中学到了多少高级科技知识呢?在我们学校的高中选修课程里,航模课程一直坚持以橡筋动力飞机为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很高,甚至有回头重修的。这门课程成为学生最喜欢的选修课,成为科技类选修课最受欢迎的课程,主要就是学生从中学到了很多他们没接触过的知识和锻炼了他们的技能。回头重修的学生都说,这门课除了模型飞机外,可以学到的有用知识很多,回头学习就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它对文化课程学习和解决生活遇到的问题有帮助。
       天梭一号弹射飞机虽然结构简单,组装容易,但要深入挖掘它的性能,还真不容易,希望有更多的人喜爱这个飞机,研究这个飞机,让它飞得更好,更希望这个飞机对中小学的航模教育活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很多人对初级的模型都不重视,看见飞机的结构简单就认为很容易,这完全是误 ...

看你讲这么一大通,看着都累。小破飞机卖也不值几个钱,又是讲理论,又是做飞机,老师和孩子们多辛苦啊,还不如给孩子买个四轴练练,老师还省事儿,四轴又贵,卖四轴挣钱又多,孩子练好了四轴不是一样拿奖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讲这么一大通,看着都累。小破飞机卖也不值几个钱,又是讲理论,又是做飞机,老师和孩子们多辛苦啊, ...

商业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业机密!!

遍地是“韭菜”,不必过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遍地是“韭菜”,不必过虑

“韭菜”好,割完一茬,很快又可以再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韭菜”好,割完一茬,很快又可以再割

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