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6与Jumper T18 该怎么选?

楼主(2021-01-03):
关注可靠性和功能性,广大玩家可否建议一下?对jumper不了解,但看似用料也还可以。

网友:
不折腾选et16,稳定,简单,接收机便宜

楼主:
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要选,只可以选 et16

网友:
稳定最重要,天地飞稳定

网友:
黑羊才是真稳定

网友:
愿意折腾可以选T18,可以玩的设置很丰富,我用着稳定性一样没问题。而且五合一高频头可以用一大堆接收机

网友:
愿意折腾,学习能力强,能看懂控里英文单词的,对open tx的混控逻辑了解的,可以考虑选T18,不愿意折腾的就选ET16

网友:
我觉得et16**还是不错

网友:
16最近翻车一大片

网友A:
翻啥车?质量有问题?

网友:
ET16 毕竟新出得是个麻烦事儿。不过好在固件不断升级。

楼主:
哦?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举个例子?

微调最大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啥车?质量有问题?

客服回复静电击穿,说是给加屏蔽了

网友B:
稳定futaba,开源TX16S

网友C:
我嫌开源折腾,没那么多精力,选的ET16

网友:
我的jumperT16Pro 前几天莫名其妙的坏掉了 现在正在寻找新的控 借这里请教一下ET16与14SG比较的话 做工与稳定性 会怎么样呢 哪个更好一些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稳定futaba,开源TX16S

请教一下 futaba的14SG 16SZ 18SZ对除了在系统操作方式和中文界面方面的区别外 具体的技术 做工还有可靠性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

网友:
看自己需要  想好玩就开源  不想折腾就闭源 反正都要挂黑羊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A:
翻啥车?质量有问题?

我的也翻车了,设置大小动作时控死机了,而且是执行这个设置操作必死机,目前无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futaba的14SG 16SZ 18SZ对除了在系统操作方式和中文界面方面的区别外 具体的技术 做工还有可靠 ...

futaba就这么说吧不更新你没弄坏能用到你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futaba就这么说吧不更新你没弄坏能用到你老

谢谢 已经购入了14sg正在学习设置 之前jumperT16的问题 售后给我邮寄了镀金排线 自己更换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开源系统不错 但是我还是选14sg 虽然futaba的接收机太贵了 动不动就三五百的

网友:
断断续续使用天地飞很多年了,中文系统使用方便信赖。

网友(2021-05-10):
天九可以3公里不知道T18怎样

网友:
鸟文好,逻辑性没问题就T18

网友:
我的TX16S我就觉得就不错。好用。方便简单。。。

网友(2022-02-18):
最近下单了tx18s,等了6天还没发货,有点后悔没多花一二十买个有现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嫌开源折腾,没那么多精力,选的ET16

ET16简单用。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用得很好。接收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