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oreXY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1-01-03):
各位大佬们好,请教个CoreXY结构的问题,如能解决,不胜感激。
如果因为零件加工问题或机械刚度不足造成CoreXY结构Y轴与X轴倾斜,如何通过机械方式进行修正?

新DIY的机器碰到了这个问题,一个X轴滑块在到底后,另一个滑块还差3到5mm,很明显X轴与Y轴存在平行四边型变型。想了几个办法,比如拉紧单边同步带,结果又发现一个新问题,两根同步带张紧弹簧如果拉力不一至,Y轴在没上皮带前没有倾斜,上紧皮带后就倾斜了,哪怕两根张紧簧拉力只有很小的差别。或者两根同步带存在一个齿的长度误差,就造成同步带一松一紧,结果造成Y轴倾斜。
想了下通过上电电机锁定前把一边滑块拉到位,让电机锁定来消除倾斜,但问题1,非常麻烦,每次上电都要弄一次,问题2,3D打印机主板有节能功能,驱动使能引脚在打印机闲置下就会让电机掉电,这样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的最后解决办法是把CoreXY结构废掉了重来,换成了常规XY独立电机同步带结构,不知道论坛的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把那个红色横梁加宽使两侧滑块成为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把那个红色横梁加宽使两侧滑块成为整体

你说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但是这背离了CORE结构轻量化的初衷,如果Y轴加固加宽,增加的重量远大于1个或两个步进电机的重量,那还不如传统结构,至少传统结构调整这种变形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B:
扭紧其中一条涨紧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紧其中一条涨紧同步带

这个方法还是有问题的,如果拉紧一根皮带,另一根肯定是松的,虽然不会松到爬齿,但是打印出来的零件尺寸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我的普通结构的打印机,如果出现皮带松动,打印出来的东西,对应轴向尺寸就会偏大0.3到0.5mm

网友C:
coreXY结构两条皮带长度要调节好,如果有做皮带长度调节结构就直接调整。如果没有,就两条皮带都先预留一点长度,如图所示的话,应该你蓝色皮带短了,蓝色多放一节,绿色相应缩短一节,一节节的调两根皮带到Y轴平齐。我做第一台coreXY也碰到这个问题,而我还手贱刚拉好皮带就把多余的都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reXY结构两条皮带长度要调节好,如果有做皮带长度调节结构就直接调整。如果没有,就两条皮带都先预留一点 ...

谢谢提供的方法,下次做机的时候,按您的方法试看,另外,我想到了一个其他方法,就是在示意图上横着的Y轴上再插一根长同步轴,两边分别拉一条固定的同步带,通过这根轴进行同步,增加了一根轴和轴承座的重量,比加固整个Y轴要轻一些。

网友D(2021-04-09):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的方法,下次做机的时候,按您的方法试看,另外,我想到了一个其他方法,就是在示意图上横着的Y ...

你好,请问你的coreX结构打印机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reXY结构两条皮带长度要调节好,如果有做皮带长度调节结构就直接调整。如果没有,就两条皮带都先预留一点 ...

你好,请问你的coreX结构打印机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能够给出详细的解决办法最好,最近也头痛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coreX结构打印机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仔细分析了CoreXY结构在实际中的表现,除了加宽加固图上Y轴,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图上Y轴上横贯一根同步轴的做法费效比并不高,只能说CoreXY结构在理论上是非常好的结构,实际过程中,零件精度,材质刚度,装配精度等都会对最终产品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最后还是以传统X,Y各轴独立方案结束,另外,告诫各位制作机器的朋友,对追求打印尺寸精度的朋友,一定要遵循以下几点
1,XY轴同步带一定要用硬拉紧结构,不要使用那种弹簧拉紧的方式,Z轴可以,因为Z轴在工作过程中始终是单向运动。
2,X,Y轴中如果有大跨度,那么对应那根轴,最好使用双电机,或者硬轴传动,不要使用一根长同步带围绕大跨度拉到底的结构。
3,不遵循以上两种特点,采用弹簧拉紧,传动皮带过长,导致的结果是传动带的传动刚度降低,字车受到打印接触力的拖拽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惯性过冲,反倒是皮带不能灵敏跟随反馈步进电机的正反向变化,从而造成实际打印尺寸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分析了CoreXY结构在实际中的表现,除了加宽加固图上Y轴,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图上Y轴上横贯一根同步轴 ...

谢谢!

网友:
除了直角尺和百分表,其它什么方案都没用

网友E:
是不是两枚步进电机,他们的步进值没设置对?

先排除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1-05-18):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两枚步进电机,他们的步进值没设置对?

先排除是电机的问题

可以排除电机问题,电机没上电,处于自由状态,上电可以锁定修正,但是这个结构每次都必须先修正,再锁定,实在没有单独分轴方便……

网友F(2021-10-23):
这是框架不正导致的。框架的角度没调成90度。拉紧同步带没用,反而影响电机寿命和精度。
其实COREX结构安装很简单,直接拆了重新装,装完框架之后量好对角尺寸是否一样,角度是否是90度就行。实在懒得拆就只拆上半部分也行。

网友G:
主要感觉就是一般DIY机子精度不够,以前也做过光轴版COREXY结构机子,也碰到过同样问题,刚开始调试好还行,打一段时间就有这问题出来,怎么调试也没用,前些日子收了台markerbot5代旧机子,有点小问题就拆开看了,hbot结构XY轴线轨,工业产品安装精度非常高,打印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框架不正导致的。框架的角度没调成90度。拉紧同步带没用,反而影响电机寿命和精度。
其实COREX结构安 ...

框架安装是正的,倾斜的原因是活动轴两端端头孔不正,加上当时设计贪大求全,为了提高行程,活动轴设计太窄,但无论怎样,CoreXY结构一但初始出现这种问题,在使用中每次上电都要矫正平行四边型误差是跑不掉的了,也许当时设计活动轴宽一点就不会出现这个麻烦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感觉就是一般DIY机子精度不够,以前也做过光轴版COREXY结构机子,也碰到过同样问题,刚开始调试好还行 ...

确实确实,理论的东西和实践还是有很多差别的

网友(2022-06-20):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结构在运动时的受力情况,假设一个电机转,另一个电机不转,则中间的横轴是只有一边受到驱动力的,另一侧的受力是相反的,是由于中间的滑块被动向一边横移时产生的摩擦力造成的。因此,这种结构本身决定了中间横轴的移动时肯定都会有向一边斜的趋势,这个是由结构本身决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解决的途径了,应该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提高中间横轴本身的抗扭,另一个就是减少滑块与光轴之间的摩擦力。其他就没有了。当然滑块与光轴的间隙也是越小越好的,有间隙本身就可以扭转 的。
当然如果采用四电机的方式,就是在这个结构上再加两个电机两套皮带系统,同时驱动 横轴的两边,则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过结构上成本上都会有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