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抛飞方法!!???

楼主(2021-01-04):
FPV飞机上安装的飞控一般都带有抛飞模式,我看很多模友在抛飞的时候先晃一下飞机让螺旋桨转起来以后再抛出去,抛飞模式不就是为了不伤到人才设置的吗。让螺旋桨转起来以后再抛和加满了油抛好像没什么区别的。都是比较危险的,这样会不会失去了抛飞模式的意义。

网友A:
就是怕抛飞有问题,一出手飞机没动作就平地炸了,pix设置好之后都是直接丢出去,还是很省心的

楼主:
如果是怕有问题做一次测试就可以了,不需要每次都让螺旋桨转起来在丢。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危险。

网友:
正确的抛飞姿势是不可能打到手的

网友:
尾推的确实危险,前拉的就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怕抛飞有问题,一出手飞机没动作就平地炸了,pix设置好之后都是直接丢出去,还是很省心的

要相信电子设备,如果对电子设备没有起码的信心FPV就没法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相信电子设备,如果对电子设备没有起码的信心FPV就没法玩了

我现在就是不信电子设备了,现在就随缘吧,有人就不飞,无人区这么大,随便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是不信电子设备了,现在就随缘吧,有人就不飞,无人区这么大,随便搞

相信电子设备的意思是说电子设备可以让我们的飞机正常飞起来,但天底下就没有百分百的东西。所以我非常赞同你的有人就不飞的信条,同样这也是我的信条,也希望成为所有爱好FPV者的信条。因为只有坚守了这样的底线,才能保证我们只收获快乐而不去承担意外伤害的痛苦。

网友C:
这种抛飞模式的意义在于减少起飞阶段的操作负担,如果是美国手没有飞控抛飞辅助左手拿控右手丢飞机,会出现还没来得及拉升降飞机就炸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抛飞模式的意义在于减少起飞阶段的操作负担,如果是美国手没有飞控抛飞辅助左手拿控右手丢飞机,会出现 ...

那种情况应该是对新机型不熟悉,熟悉飞机后我感觉还是正常推油有把握,毕竟把没有启动动力的飞机扔出去还是得有勇气的

网友:
有一些机型,推重比不是爆棚的情况下,抛飞模式不先抖桨,出手飞机甚至会下滑一段才拉得起来,先抖转出手就很平顺。特别是某些飞翼类。

网友(2021-03-03):
飞控感觉主要是帮忙调整舵面,抛飞的时候助跑,成功率高很多,关键是速度,有了速度,平抛,稍微向上,很轻松

网友:
有飞控先抖转了再抛飞,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己单飞时,不用管遥控器,解锁后把遥控放地上,打开takeoff,自己双手握机放心的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