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虾虾脚的高度

楼主(2021-01-04):
大佬们,自己做了90mm木虾,请教个问题虾脚比虾身高多少适宜,现在设计的是比虾身高31MM,这样会不会太高了,请赐教下,谢谢

网友A:
脚一般比身子低一些吧?要不然脚起飞了身子还在水下呢。你的意思应该是前端比身子长出多少吧?个人觉得长多少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水阶的位置,还有流线型,还得考虑重心。其实可以先找一个成熟结构的做一只,再自己创新,这样能了解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一般比身子低一些吧?要不然脚起飞了身子还在水下呢。你的意思应该是前端比身子长出多少吧?个人觉得长多 ...

不好意思,我是反过来看了,是虾脚比虾身低31MM, 现在调成24MM了,  重心的话还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