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设置过futaba14sg的襟副翼功能吗

楼主(2021-01-04):
我把Y线拆了,副翼插1和6通道,也选择了2副翼模式,打副翼正常,打襟翼舵面没反应

网友:
你是怎么设置的说来听听

网友:
你可能没有设置襟翼

网友A:
1先设置一个襟翼,控制源头选择可以是开关也可以是旋钮,不必考虑舵机出口通道。
2然后在程序混控里面设置一个襟翼-混控副翼,接下来分别设置两个副翼的正负值就好了。
这需要你仔细阅读说明书并且理解它的逻辑关系,
如果你对遥控器的设置已经7窍开了6窍,请忽略上面的1-2步骤。

网友B:
我以前用8FG (操作和14sg相似)的做法,是在Airbrake (空气刹车)功能里面进行设置,
在这功能菜单里,可以设置2个副翼的下翻角度(当襟翼用),并可同时设置升降舵的补偿,还有延时等,可以试试。

网友:
用挡风板设最简单,在挡风板设置中选副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设置一个襟翼,控制源头选择可以是开关也可以是旋钮,不必考虑舵机出口通道。
2然后在程序混控里面设置 ...

襟翼混控副翼,这招妙啊,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8FG (操作和14sg相似)的做法,是在Airbrake (空气刹车)功能里面进行设置,
在这功能菜单里,可以 ...

空气刹车我会设置,但是空气刹车混控不了升降舵,打襟翼一般是要混控升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刹车我会设置,但是空气刹车混控不了升降舵,打襟翼一般是要混控升降

空气刹是有升降舵的调整选项的,你看看是不是在该菜单的下一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刹车我会设置,但是空气刹车混控不了升降舵,打襟翼一般是要混控升降

可以混控升降舵的,可以看看我b站这个视频,https://b23.tv/J1JTH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