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中大力F405无法控制电机转向,必须电调里设置,是这样的么?

楼主(2021-01-04):
固件版本betaflight4.2.5,大力F405飞控从以前买来就无法控制电机转向,必须在大力40A四合一电调里的设置调整电机转向,这个是正常的么?好久没玩,拿出来重新学习,发现刷完固件,起飞就翻,电机不受控,3号电机直接猛转,已经特意把电调和固件都刷了一遍。以前也会,但是起飞正常,现在起飞也不正常。电调固件更新到32.7,就好奇选取了Quad X为啥飞控不能控制电机转向?

我看群里大佬教程,就这里就可以控制啊,电调都是走DSHOT600协议
2019版ominibus F4V3 飞控 Betaflight 软件调参讲解。飘飘作品
所有就奇怪这个问题了,请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A:
飞控一栏设置的应该是飞控(认为的)的电机旋转方式 电机转向还是要刷电调才能做到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一栏设置的应该是飞控(认为的)的电机旋转方式 电机转向还是要刷电调才能做到反向

我明白了,就是飞控是这么理解转向的,飞行调整就以这个方向为主,但是电机转向,应该去找电调,对吧?另外的问题是,我一推油门,3号电机就猛转,降不下来。装了桨实际飞行也是如此,于是机身瞬间侧翻,超过25°,然后就停止转动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飞控是这么理解转向的,飞行调整就以这个方向为主,但是电机转向,应该去找电调,对吧?另 ...

自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飞控是这么理解转向的,飞行调整就以这个方向为主,但是电机转向,应该去找电调,对吧?另 ...

是不是自稳不断修正

楼主:
自稳修正的话,理论上起飞就好了呀,但是起飞瞬间就翻身,然后就停转了~

楼主:
买过了一套飞控板试试

网友:
只有电调调反向了才能反乌龟

楼主:
换了电机,之前2306 1700kv飞不起来,换了2750kv,没问题了

楼主:
因为手头就是4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