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GAUI X5

楼主(2021-01-04):
相信各位飞过GAUI X5原厂皮传版的,会发现尾巴表现很差,跳齿厉害,原因是前后都是很小的皮带轮,都没有压带轮,皮带又细,极其容易跳齿。这里就不细说皮传用小轮的严重缺陷,开始改。
不甘心这么好的机子被皮传缺陷耽误了,决定试试不改轴传而改造皮传结构能否优化。
查看一下飞越妙550尾巴,尾齿模数、齿数都和X5尾巴一模一样,于是动手。X5尾管比妙细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就很气,没法固定。把尾管后端缠几圈胶带解决,正好夹紧,加之定位螺丝顶进尾管,牢牢固定尾波。
尾管插到机身,拉紧,没想到长度完美匹配,不多不少。
择日试飞,看看尾巴是否优化。再买条6MM皮带升级一下,改完只是追求能飞,不做太高预期,小皮带轮压带也只是凑合,和轴传或大皮带轮结构没法比。

网友:
玩航模的都有两把DIY的刷子呀

网友:
不错,尾管细一点好过粗一点。,不然塞不进去了!祝试飞成功!

网友A:
跳齿主要是前皮带齿而不是尾轴齿。这个改了没多大用处。我飞550桨,皮带拉紧几乎没有跳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齿主要是前皮带齿而不是尾轴齿。这个改了没多大用处。我飞550桨,皮带拉紧几乎没有跳齿现象。

手法好。我也赞同主要是前边问题,能改一点是一点。我原来把皮带拉到底还是甩,手法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齿主要是前皮带齿而不是尾轴齿。这个改了没多大用处。我飞550桨,皮带拉紧几乎没有跳齿现象。

改这个尾巴还有个好处就是配件便宜,原厂轴、中联、蟹抓这些易损件价格不菲,改了之后降低修机成本。

网友B:
改大t数的尾齿转速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大t数的尾齿转速就不够了

一摸一样的T数

网友:
这样改好用不

网友:
好强大的DIY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这个尾巴还有个好处就是配件便宜,原厂轴、中联、蟹抓这些易损件价格不菲,改了之后降低修机成本。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原厂变距环跟蟹爪捆绑销售的,比较贵。我是直接改成冰人了。以后可以单独换变距环

网友C:
前后都加上压带轮就彻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都加上压带轮就彻底解决了

好,这是根本之策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C:
前后都加上压带轮就彻底解决了

求前面压带轮固定细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这是根本之策

我記得能用R5的尾波箱
有兩個壓帶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