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比例船锚收放结构

楼主(2021-01-04):
船锚收放,无需限位,横置绞盘。互相学习交流,B站UP:模界RC   邀你一起做航模!
https://b23.tv/OjU0YW

网友:
看了,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A:
如果是在外场收放锚的话,应该考虑加个储水槽,因为收回来的锚链是带水的,图上的锚链孔是木质的,也要考虑刷漆防水,免得日后受潮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外场收放锚的话,应该考虑加个储水槽,因为收回来的锚链是带水的,图上的锚链孔是木质的,也要考虑 ...

直接把锚链舱做成湿仓吧,收进来水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外场收放锚的话,应该考虑加个储水槽,因为收回来的锚链是带水的,图上的锚链孔是木质的,也要考虑 ...

嗯呢!多谢建议!回去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巨佬

巨佬

网友C:
万一外场勾到水草去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一外场勾到水草去捞么

捞,必须捞,顺便游个泳

网友D:
这维修口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维修口在哪

就是没得维修口,没设计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捞,必须捞,顺便游个泳

下水捞天太冷,建议装一个一键脱勾装置,通道控制,一刀剪断,这样更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水捞天太冷,建议装一个一键脱勾装置,通道控制,一刀剪断,这样更像真。

卧槽!那都是钱啊